链传动定位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5):
一输送带用链条来传动,两轴之间的距离有30多米,速度0.1m/s左右,要实现较精确的定位可以吗,误差想控制在1到2mm左右。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传动精度,求高手帮助!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什么好办法,同求

网友:
等候高人出现

网友A:
由于链轮自身的包络特性,链传动的瞬时传动比不恒定,也就是链条运动速度跳动。要实现1~2mm的定位精度,速度0.1m/s左右,两轴又相距30多米,建议你还是用两个电机+同步卡的方式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链轮自身的包络特性,链传动的瞬时传动比不恒定,也就是链条运动速度跳动。要实现1~2mm的定位精度,速 ...

电机我现在是采用一轴一台的,你说的同步卡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谢谢啊

网友(点评):
同步卡就是实现多电机同步伺服运行的控制系统。这个和电气控制有关,你可以咨询下你们的电气工程师。

网友:
需要精度的地方进行二次定位

网友:
30米链传动链条张紧也是个影响定位精度的问题,因为链条因磨损而变长可能较明显。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是连续运动还是间歇的。如果是连续运动,估计问题不大,时间长了要调整链条。如果是间歇的,走一下停一下,要注意加减速。二次定位。

网友C:
有几点疑问:
1.轴间距30m,用链条传动,这里的链条传动应该是一级传动吧?输送应该是皮带传动吧!(盼告知)
2.链传动做输送尚可,在该案例中用来直接定位感觉不妥,应增加机构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我现在是采用一轴一台的,你说的同步卡是什么意思,怎么实现,谢谢啊

非常感谢,呵呵,我还想问下,采用同步卡两电机是不是就要同时转,还有要链条正反转,这样会产生问题吗

网友(点评):
采用同步卡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电机转,并同时给另一个电机发信号,使另一个电机随动前一个电机而实现两个电机同步运行。你可以把两个电机直接驱动到输入轴上(也可加减速机构),两个电机间就不要再用链传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是连续运动还是间歇的。如果是连续运动,估计问题不大,时间长了要调整链条。如果是间歇的,走 ...

是往复运动的,走到一个位置停一会,再往回走,一段距离后停会,再往前走,停那会有另一机构作用在上面的物体上,所以要较精确的定位,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点疑问:
1.轴间距30m,用链条传动,这里的链条传动应该是一级传动吧?输送应该是皮带传动吧!(盼告知 ...

就用链条来传动的,就是两链条间装上工装板,然后再套上一层输送带,其实就和链式输送机在结构上差不多,现在主要是想实现较精确的定位。二次定位有什么号的建议吗

网友D:
工装板加直线轴承连接,然后直线轴承2端加弹簧,使其能够前后运动,工装板上面增加轴承,当链条传动到一定位置后,定位销子顶入轴承进行2次定位,这个方式在“椭圆形印花机”上面有如此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装板加直线轴承连接,然后直线轴承2端加弹簧,使其能够前后运动,工装板上面增加轴承,当链条传动到一定位 ...

这个好像不行,不能转动吧,也挺复杂的

网友D:
另外种方式只能够做下参考哈:
1:工装板之间的链条分段分别拉紧做长短检测并挑选---选用(每段得链条长短会不一,差别大的不能够使用)
2:增加2对激光对射传感器,对链条进行闭环位置控制,但是链条长了误差确实很不确定,热胀冷缩及磨损、张力变化都会影响

另外问下:是加工位工位可以“追踪”工装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链条来传动的,就是两链条间装上工装板,然后再套上一层输送带,其实就和链式输送机在结构上差不多, ...

链条的往复运动,不太合适,毕竟有松边紧边,定位就更不准了,况且是30米,最好采用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的往复运动,不太合适,毕竟有松边紧边,定位就更不准了,况且是30米,最好采用同步带。

工作环境较差,不适合用同步带吧,你能根据经验大概估计下这个误差有多大吗,就采用普通的链传动装置,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种方式只能够做下参考哈:
1:工装板之间的链条分段分别拉紧做长短检测并挑选---选用(每段得链条长短 ...

考虑过工位追踪工装板,现在主要是以链条实现较精确定位为优先考虑,因为工位结构比较大和重,不好移动

网友E:
是被输送的工件需要精确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被输送的工件需要精确定位吧?

是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下打孔钢带传动,只是成本会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下打孔钢带传动,只是成本会高不少

这种普通的链传动会产生多大的误差,你能能估计下吗,谢谢

网友C:
是往复运动的,走到一个位置停一会,再往回走,一段距离后停会,再往前走,停那会有另一机构作用在上面的物体上,所以要较精确的定位,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请问楼主:30m的输送线上,停顿的位置有几处,几处停顿的位置有无规律(等间距?)
   你所说的往复运动,只是在固定两个位置间往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往复运动的,走到一个位置停一会,再往回走,一段距离后停会,再往前走,停那会有另一机构作用在上面的物 ...

两处,只要一处的定位精度好,往复一次后就把料送出去了

网友:
感觉单凭链条来定位有问题,可以在你需要定位的地方,先通过辅助机构找正,再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
只要一处的定位精度好,用链条传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增加两对激光对射传感器,程序上面优化下即可:
比如传感器分别为IN1和IN2,来检测是否超出或者未到位置,然后转到子程序进行位置传动微调到2个传感器都被遮挡住,一般都为设定欠位置,然后往前微补。

这样的类似案例我做过,需要用伺服电机加变速箱来做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普通的链传动会产生多大的误差,你能能估计下吗,谢谢

普通链条类似的案例我做过,只是当时需要8个工位定位,激光校位在前面,后面的误差会在正负3MM左右。
你的只需要一处精确在正负1MM左右可以实现:)

网友D:
大概示意如下:
定长传动后
1:2束激光都遮住为位置到达
2:IN1和IN2其中一个未遮,为程序判断其是“校进”还是“校退”
3:2束激光都通为机械传动故障

网友:
用轴算了链传动不好搞哟

网友:
我靠,在链上找精度很难。奉劝你还是在对应的定位位置上,做二次定位好了!

网友:
在你需要精确定位的段以外加合适的张紧机构,建议不要用双电机,使用一个就好。做过类似的结构,但没你这么长。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概示意如下:
定长传动后
1:2束激光都遮住为位置到达

链条有挠度,链齿与链条滚子间隙较大,而且激光传感器也有发散性、系统有反应时间,不可能做到定位精度1-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只有向同志们说的二次定位,有以下几种方法供参考:                        1.前端加Stop,后面加防倒退;
            2.使用升降装置,利用夹具定位;
            3.输送到位后,使用位置矫正装置进行矫正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条有挠度,链齿与链条滚子间隙较大,而且激光传感器也有发散性、系统有反应时间,不可能做到定位精度1- ...

链条的特性只能够对工位进行位置修补校正,先高速一定距离,然后接近位置为慢速度,激光有一定的发散性,主要是利用接收器被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示意如下:
定长传动后
1:2束激光都遮住为位置到达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链轮自身的包络特性,链传动的瞬时传动比不恒定,也就是链条运动速度跳动。要实现1~2mm的定位精度,速 ...

你好这两个要用什么类型的电机呢,还有那个同步卡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就用普通的电机就可以了。同步卡就是一个控制卡而已,确保两个电机同步用。在生产线上用的比较普遍,具体使用你可以问你们的电气工程师就明白了。

网友(2014-02-27):
楼主可参考 随行夹具线

网友:
基本上光靠链条是无法做到的,
得通过二次定位治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