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00摄氏度时气泡的直径是多少呢 ?

楼主(2012-09-05):
60-100摄氏度时气泡的直径是多少呢

网友:
你这是要干什么用啊,不懂,气泡还要直径。

网友:
这个属于没头没脑的问题,楼主问这个,自己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与介质的张力,压力,生成气泡的浓度都有关系,

比如水的气泡,与水深,水中其它离子浓度,气泡生成的速率等等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
没条件,没环境,什么气泡?都不知道,别人没办法帮你分析的,楼主可以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气泡直径应该是随机的吧。

网友(点评):
初始气泡是有一定规格的,即‘有尺寸’,严格说,不随机,因为一定的张力,浮力,到一个时间就必须‘脱离’,但后期的‘聚合’是随机的,这个没有数学规律,比较复杂

网友(点评):
是做印染涂布的吗

网友:
你这头像怎么看这这么熟悉呢 .....

网友:
什么介质,水还是油,还是别的溶剂?
受热均匀吗?
有没有搅拌?
是要准确计量流量,还是要通过比较细的管路?

楼主:
染色机在染色时随坯布进入喷嘴的大气,以及染液在高温时产生的一些蒸汽,因为在求解控制方程时需要气泡的直径、密度等,由于工作环境复杂只需要大体的染液中气泡直径

网友:
建议楼主有机会去现场测量下,这样子说还是条件不足的,有人做过实验才知道

网友:
0.6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