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求助

楼主(2012-09-05):
那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CAD图纸上这个怎么去掉的啊?满图纸的显示,很烦恼。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这不是AUTO CAD画的吧??没见过这种约束情况啊

网友:
卸载了 重装

网友B:
鼠标移到右上角,有个小叉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移到右上角,有个小叉

谢谢了,我知道有个 小叉,但是我想以开始就不要他显示出来,你知道这么取消掉吗?一张图里出现的太多了,我一个一个去叉掉,叉到什么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AUTO CAD画的吧??没见过这种约束情况啊

这是CAD20011版本的.AutoCAD 2011 - Simplified Chinese

网友B:
打印是不影响的,仅仅是读图的时候心里有数而已。要去掉也行,在任何一个约束标志上右键,隐藏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是不影响的,仅仅是读图的时候心里有数而已。要去掉也行,在任何一个约束标志上右键,隐藏所有

哦,好了,谢谢你了啊

网友:
哈哈,没遇上过,学习了

网友(2012-10-31):
你这个是cad那个版本的啊,我倒是在SW中见到过这样的约束关系,正如楼上说的的可以被隐藏,还可以在菜单里可以进行设置吧。。。。

网友:
不用CAD啊

网友:
刚接触cad学到了,谢谢大侠们

网友(2012-12-24):
都是强人呀~

网友:
这是用autocad画的么?我用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啊' T- ^5 V8 l. `& l*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