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车的搅拌筒在运输过程为何突然反转?

楼主(2012-09-05):
正常情况下驾驶搅拌车运输,在开出大概4公里左右的时候,罐子自己反转,是为何呢?紧急求助!!!各位善良的大哥们,知道的劳烦帮忙解释下哦!

网友:
换向系统有故障了,这种问题不是稀少问题,以前也有,在路上搅拌桶突然自己换向,砼成为输出状态,撒一马路,罚一大把银子,哈

想准确分析问题,必须把你系统图发上来,包括液压与电控的,就可以准确知道是哪个开关或换向阀的故障,

空口说这些,没有凭据

楼主:
是啊,就是撒了一马路。车子是中集的,我去找找哈。

楼主:
我找不到,只知道是解放J6的车,你熟悉不?

网友(点评):
没有资料就只能看实物了,我以前给人家处理,是在换向加一个开关,人为锁死,假如是液压阀直接换向的,系统加一个锁,手柄位置加挡块,防止意外换向,你就近找一个懂行的给你看一下吧,没有系统图,不能乱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只知道是解放J6的车,你熟悉不?

哎呀 给你解答的是大侠啊,不要 你 你 你的称呼~~~

网友(2012-11-07):
这和底盘木有关系,可能是操纵系统出了问题,你可以联系厂家技术服务的部门来处理,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网友(2013-01-29):
楼主,是机械换向还是电控换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