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CAD放样尺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有时候图形不一定都是按1:1的比例绘制。
碰到这种情况就有一个尺寸标注的问题。
如,图形是按照1:2缩小比例绘制,但在标注的时候希望按照1:1标注。
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标注样式里面把标注比例改为2:1
绘制完成后千万记得把比例样式重新改回来。
      这种做法是最原始的。貌似有点费劲,各位大大碰到这种情况是用什么方法呢?
不吝分享一下

网友A:
不知道直接改标注数字算不算一种方法

网友(点评):
正解,虽麻烦些 但数字不变~~

网友B:
      最好建立两个标注样式,一个是1:1的,一个是2:1的。如果你改来改去,以后万一刷新的时候,你那个2:1的,很可能被刷回1:1的了。
      说句题外话,根据无数工程师绘图的经验,就是图形一定要1:1绘制,其它的围绕这个来更改。
      当然了,比方说局部图形的比例特殊,那么就对应它建立一个特殊的标注样式。我的标注样式一般有好几个,比如“ISO理论”,是用来标注理论尺寸的,其它都一样,就是尺寸上加个方框;“ISO圆点”,就是箭头换成圆点。虽然建立样式的时候麻烦,但是用起来方便,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我一般都多做几个标注样式

网友C:
之前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么,我不会告诉你可以用布局,图框放在布局窗口,零件图放在画板窗口,图的大小可以随便调节。

网友(点评):
呵呵,偶还木用过布局绘图呢

网友(点评):
我是工作了才知道有布局这回事的,你试试用吧,会有神奇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直接改标注数字算不算一种方法

正解!~我一直这种方法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不科学吧,实际上画的100你硬要标成10,文件多了,有些是真尺寸有些是假尺寸怎么办?我只有在断面图才改尺寸的。

网友(点评):
一比一的画,局部放大改尺寸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

网友:
图形是1:1的,图框大小随图形大小来定

网友:
1:2画的图 图纸上标明1:2吧,你就对应设个1-2的标注,然后系数选2就可以了,4:1放大的就对应设个4:1的标注,系数选0.25。直接改数字一时省事,但容易乱,不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我一直这种方法

画图的时候要一比一的画。局部放大直接改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么,我不会告诉你可以用布局,图框放在布局窗口,零件图放在画板窗口,图的大小可以 ...

敢问大侠 布局是怎么玩的?

网友(点评):
左下角,模型旁边有个布局,进入布局,你可以把图框放进布局里,在布局里——视图——视口——一个视口,你就会看到你在模型里画的图了,而且可以在图框不变的前提下随意调节模型大小(线宽旁有个按钮——图纸、模型

网友(点评):
惭愧啊!还是不太清楚大侠是什么意思!我都先用SW把零件画好,然后出工程图1;1 工程图转存cad格式 采用映射图层 比例不会变(变的只是部分字体)。图纸本身不动 图框随图面缩放。打印时框选就ok了,是有点繁琐!

网友:
分解了 就不会变了

网友:
3楼是正解
我画图就是这样设置的
碰到不同比例的地方
标注尺寸前点击相应的标注样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建立两个标注样式,一个是1:1的,一个是2:1的。如果你改来改去,以后万一刷新的时候,你那个2:1的 ...

这样比较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