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轴承装配间隙

楼主(2012-09-05):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太笼统了!调整间隙,不知你指的什么类型的轴承,工作转速及工作精度是多少?不好回答的

楼主:
圆锥轴承,只要知道大概调整的步骤就可以了

网友(2013-01-28):
两个轴承配对,测量高度差,两个轴承高度差之和减去垫圈的高度就是游隙,有相关轴承标准可查,如果大批量最好请轴承厂家帮你配好成对使用,或者更改设计使用双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