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画管卡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还是我,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分成内圈 外圈和螺栓螺母
然后问题是
1.外面的橡胶圈怎么画,然后怎么包到内圈上面去
2.下面那个有个斜坡的地方螺栓的地方怎么处理

网友:
感觉楼主过于计较外形逼真,其实没必要的,画个7 8分像就可以啦。你应该是建立公司元件库用的吧,设计用到就可以直接调出来用,个人觉得保证好外形尺寸和孔位尺寸就行了,至于其他的像什么螺纹啊,曲面特征啊就没必要1:1画出来了,再说了即使画出来有时候电脑也会卡机

网友:
螺纹没必要话出来,可以装饰螺纹线
对于橡胶你可以在便面选择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就可以了,形似神似

网友:
标准件就直接用智能扣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按照尺寸做出来,添加合适的约束至完全约束......

网友:
画橡胶圈的话,你可以零件一个零件图,在装配图中,将其组合在一起,应该可以,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过于复杂的话可以选择画零件然后装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