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上的孔只能靠后期加工吗?

楼主(2012-09-05):
不锈钢精铸的工件上的孔只能靠后期加工吗?能不能铸造抽芯实现?

网友:
看产品结构和孔的精度.有些可以直接铸造出来

网友A:
不深的可以直接铸出,10直径的,大约40深 可以铸出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了,太深的孔不容易铸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深的可以直接铸出,10直径的,大约40深 可以铸出

998师父,弱弱的问下,长径比大的孔为什么不好铸造

网友(点评):
精铸要先做腊模,再附上砂,形成壳,受覆模砂工艺限制,深孔质量无法保证,成品率低

网友:
1.根据产品结构和孔的精度要求。
2.工艺要求是否可行。
3.综合考虑。
有些孔可以直接铸造出来

网友:
要看结构确定

网友:
直孔到还好些,就怕做有拐弯空的零件。。。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