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ton泵嗡嗡响

楼主(2012-09-05):
伊顿柱塞泵起动和停止瞬间嗡嗡响声很大,但压力正常,流量小10%,是什么原因?

网友:
和柱塞泵不熟,不敢妄加断定,顶下贴,等高手出现。

楼主:
只是起动瞬间响声大,理论上不热

网友:
你应该说清楚是那个系类的泵,最好把泵的型号写出来。
大家不知道变量还是定量,控制方式,实际使用压力,起动是否带载荷,无从判断。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是Eaton ACA76泵机械变量,没有高压溢流阀,变量过程带惯性负载,变量过程中压力小于30MPa,正常工作压力10MPa左右
嗡嗡响只是变量过程中有

网友:
看电机的减震侯

网友:
在伊顿柱塞泵出油口接压力表,起动和停止瞬间嗡嗡响声看压力是不是增加了?电气上看一下,溢流阀电磁铁得电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