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G32车二包蜗杆问题

楼主(2012-09-05):
让大家等了,实际测试我编的程序没成功,问题是每次G32之前G00定位都对,为甚吗G32车销的时候都往后偏偏了,但圆心没变,相当与在专机上加工时,刀子转了一圈再切销时车了后面的齿面,我每次G00定位都是X方向进0.1Z 方向0.34相当与专机刀子对中后顺时针20度,这时二包蜗杆齿形左齿面与蜗杆蜗轮的垂线夹角40度,右齿面与垂线平行,以这时的轮廓开始进刀精车,我在G32后加主轴起始角Q也不行,或者是我从蒋师傅那里偷来的图一个模数3.15中心距135.9的图按比例缩小成模数2的加工的。
因为我没那么粗的胶木棒,不敢用刚件试也可能是参数缩小的问题吧,还是再接再力研究,至少现在程序上的坐标都是对的,就是每一刀不对槽而已吗?

网友:
分层下刀时每层的的圆弧是一致吗?x退刀时用u退的吗?这样两项严重影响外形

网友:
程序是怎样编写的呢?

网友:
哈哈...好像很多朋友拿去研究的图纸都是我这里出去的...

网友(点评):
难道图纸被蒋师傅“处理过”搞得他们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哈哈

网友A:
今天下午做的蜗杆...8M

网友(点评):
能不能少放点图片啊,蒋师傅。手机党很无语。

网友(点评):
老是卡死。手机吃不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做的蜗杆...8M

师傅好厉害  车的这么漂亮  我怎么车都很粗糙   为什么呢?

楼主:
是一把刀下来的,还是分粗精车

楼主:
回二楼,分层车削圆弧不是一定的,是随吃刀深度增大而增大,也不是用U退的,整个程序里只用了两个X两个Z一个F.我说了我相当与模拟专机上加工成后,刀具上各点的坐标轨迹加工的,单看每一刀的坐标都是对的,就是不对槽呀

楼主:
用G32车螺纹起始点的Z是相同的,它不应该不对槽呀,我每次随说向Z+方向偏移了也只偏移了几丝,因为是干的蜗杆齿形角是二十度,要用切刀干,不偏移就成方牙螺纹了,是吧,查看坐标,Z方向确实是只偏移了几丝,单看加工的活确是每次向后偏移了好几十丝,车一会牙定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二楼,分层车削圆弧不是一定的,是随吃刀深度增大而增大,也不是用U退的,整个程序里只用了两个X两个Z一个 ...

每层圆弧变化是正确的,退刀请用u,相对值,进刀用无所谓,至于原理,你自己画CAD找原因

网友(点评):
用u你就能对上槽了,切记

网友(点评):
忘记一点,因为是在弧上车牙,弧的高度差也要考虑进去,也就是说每层的x起刀点位置在变,

网友(点评):
。。。。。不用u也一样。一样

网友(点评):
。。。。。不用u也一样。一样

网友(点评):
。。。。。不用u也一样。一样

网友(点评):
。。。。。不用u也一样。一样

网友(点评):
用u方便,不用计算退刀位置,也就是下次进刀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好厉害  车的这么漂亮  我怎么车都很粗糙   为什么呢?

呵呵.这个不算漂亮的..还有更漂亮的呢...模数比较大,主轴转速提不起来....6模以下,齿面绝对可以达到1.6

网友:
个人觉得不管进刀,退刀x轴用相对,绝对都可以

网友:
闲   没事发个图,参考下

楼主:
我编的程序没有进刀退刀呀只有Z方向的移动,因为是圆弧嘛,你两边多出来点,进刀空走一点,出刀也空走一点,刀子不就出来了再Z方向移动到加工起点,(起点相对上一刀起点X轴进了0.1:Z轴正方向移动了0.034)开始G32加工,或者下次我用G34试试,我的螺距是变螺距,会不会是变螺距问题,螺距是个变量,有这个可能吗?这是第一次用G32车螺纹

楼主:
就是楼上的图谢谢楼上我就是这摸车的

网友:
李师傅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