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出现了这个毛病,有简单办法修好么?

楼主(2012-09-05):
新电磁阀,没开几次就完蛋了,郁闷!!!!!
上面标识好像是:ekema             DSG-01-3C2-50学过的都还给书本了.

三位电磁阀,两根出口带根油缸。

毛病是:一直卡在其中个位置上,其它位都不动了,有根管子始终接通的有压力。
             开关时,两边灯闪起正常,证明控制电源没问题,电磁阀就是不换位。
             电磁阀端面弹性柱只有一边能按下去再弹起来,另一边按下去不动了,也弹不起来。

另请建议哪个国产同类电磁阀稳定可靠,咱要求不高,只要能动,寿命长,小内漏都不怕,工作压力max5MPa

网友A:
换台湾的或国外的吧(建议),我们上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国产的也出问题。CKD,Uin-D,BURKERT这几个品牌都还可以.

网友(点评):
抵制日货,不许用CKD的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是液压阀你推荐气动阀CKD

网友(点评):
CKD有,可能你用的少!

网友(点评):
是用的少,除非是客户指定或没得选我才用日本货

网友:
照楼主的说法就是你买了一个坏了的啊,退货啊

网友:
手动推杆推一下,能不能换向?如果弹不出来,是不是卡阀芯了,或者说单边弹簧断了?看看液压中有没有污染了。拆下来清洗一下。
液压上75%以上的故障多由液压污染引起。

网友(点评):
装拆时注意,别将阀中的一些零件装反了。。。这是非专业人员经常拆装时发生的。

网友(点评):
拔阀芯的时候看看阀芯上有拉伤的痕迹没。另组装的时候阀芯上抹油

网友B:
应该是卡阀了,具体原因,应该是你的液压系统内杂质过多吧。
1、把阀拆下来用煤油清洗清洗应该就好了。
2、去机电市场或者卖液压件的门市,你这个机能、通径的阀都有。随便买一个回去装上都没问题。
3、找个滤油车把你的液压油过滤一下。

电磁阀谁家做的都差不多,卡阀不是质量问题。国产的质量不好只会是内泄过大。内泄大用起来还不容易卡呢。
问题应该出在铁屑上,不是他阀的,就是你系统里的。

注意,拆电磁阀前先把系统压力泄了。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台湾的或国外的吧(建议),我们上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国产的也出问题。CKD,Uin-D,BURKERT这几个 ...

我知道,这三个品牌是我公司这边常用的电磁阀品牌

网友:
做好用进口的,国产的质量不好

网友:
个人认为目前国产的电磁阀精准度不高,还是买个进口的。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阀芯卡死了,保养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拆开看看,用气枪吹一下,再装再试吧

网友:
第一,油液有大颗粒 污染物
第二,弹簧断了

网友:
黄金大侠的电磁换向阀老卡,未说明是在什么液压机械上的,不同的滑阀机能对机械有着不同的影响和效果,进一步来说极大可能是电磁换选择有问题。楼上的一味地选择进口阀,说明对国产液压产品有偏见,换个角度来说假若这个产品是你生产的,你敢说叫某某选进口的,这是什么玩意?
其实国产的阀是很不错的,对客户的名誉担责,俺尽量选择国产,国外的东西要滚蛋早晚需要我们……

网友(点评):
咱没用过进口阀件,全是国产的,无论军民品还是军工,无论高压还是低压效果都不错。N久没搞液压了,资料都没了。

网友:
国产 华德 在我厂使用效果较好,逐渐替换了力士乐普通换向阀,不能以偏代全地说国产不行。系统的油品控制很关键,或者如楼上说的阀内有铁渣子、弹簧断的情况,拆检就知道卡的原因了,加强过滤总是对的。

网友:
卡芯了,最好在前端加上滤芯

网友:
这情况我们老是碰到,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工作油太脏了,另一个就是阀芯坏了。。

网友:
说选进口的和台湾的,你的油清洁度不行,用谁的都不行。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先清洗,再装一下试试。关键是系统的油要清洁!!!!

网友:
这是些小问题,清洗,维护一下就好

网友:
保修期内直接换啊

网友:
搁阀了,拆下用煤油清洗一下就可以了,注意安装的时候顺序方向

网友:
国产的精度可能不够,误差也很大

网友:
用国外的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三个品牌是我公司这边常用的电磁阀品牌

这三个牌子我都没听过.不知是我OUT了,还是...不过可以建议用用台湾的"亚德克"进口的用SMC、费斯托、诺冠、

网友(点评):
你说的都是气动电磁阀。

网友:
拆开没,,,,拆开清洗一下(用油)再看里面弹簧。。。和密封圈个拆开过程中别丢

网友:
如果是新阀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有铁屑把阀卡住了。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手上不干净,也可能是液压油污染严重。把阀拆开用气管吹一吹就好了。如果是液压油被污染了,建议尽快对液压油重新过滤或换新油,油箱和滤油器都要进行清洗。搞液压最怕油不干净了,会带出很多问题。我们液压站普通阀一直都用华德的,一般都是中高压,没什么问题呀。只有伺服阀才用力士乐的,这个国产的确实不咋地。

网友:
一个5MPa的换向阀无所谓的东西,根本没必要用什么国外的,这么低的压力选国外的那你就是给自己增加成本!阀芯卡住不是质量问题,油太脏,看下滤芯吧!!这个东西随便买一个换向阀只要油没问题,这么低的压力根本不会坏!!!

网友:
1. 可能阀体加工的不好,有毛刺,导致卡阀。
2. 系统油液不干净,有杂质,导致卡阀。
3. 检查线圈的电阻值,是不是正常,如果线圈选错了,或者电压给高了,会导致线圈烧坏
4. 复位弹簧断了,导致阀芯不能回中位。

网友:
楼主可以咨询在北京华德或者上海立新生产的 4WE6E电磁换向阀 告诉下厂家控制信号是DC24V 还是AC220V 我公司用了很多 质量OK的

网友:
应该是卡阀了,把阀拆开后,然后用最细的金相砂纸将阀芯打磨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网友:
拆开用金相砂纸稍微一打磨,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拆开洗洗阀芯阀套抛抛光,系统过滤一下,反正你要求的内漏也不高。

网友:
还是油液污染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2012-10-10):
油污引起的,FINASHING,

网友:
应该是阀芯卡了,泵的吸油口滤网可以密一点。

网友:
看看阀芯和阀体是不是有变形的地方" ?& Y0 D# u+ Z5 A1 R

网友:
卡阀了,和阀的质量无关,油液清洁度不好,你们知道有多少台湾阀是国内代工的吗?国外的也未必全好。

网友:
国内的阀可以试试北京华德公司的阀,我觉得还可以用一下,还有需要检查一下油液的清洁度。

网友:
应该是阀芯卡了  华德的液压阀应该还可以  ~~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两头哪个是强制用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手动,是指电磁阀线圈没带电时手动强制用的,你看到线圈插头上二极管亮认为带电了,但有时不带电时有虚电也会亮的,你可以把线圈拆下测量电阻,确定线圈烧了没有,确定线圈没问题,可以在电磁阀输出口A B加压力表测量压力,都有压力就是油缸卡了,问题是不确定的,要一步一步查的,本人在工厂搞维修工作,苏州造纸厂,欢迎广大朋友技术交流.

网友:
最普通的阀,没必要用进口的,把油的污染处理好就行。

网友(2013-02-13):
阀芯清洗下不行了,换个弹簧

网友:
最有可能是卡阀了

网友:
最好是拆开看看,三位的简单,你光看线圈插头有电,线圈有没有怀,三位电磁阀两线圈都不带电时,应该处于中位状态,手动电磁阀是在线圈都不带电的情况下,不知你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用进口的比较好,比如:威格士,如果用国产的,华德,榆次,力新这几个品牌还可以

网友(2013-03-2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油缸将至低位  压力卸掉  拆开换向阀 用柴油清洗一下  在卡的话 过滤遍液压油 更换高压滤芯 !

网友:
是DEKEMA,温州产的阀,同型号的问一下榆次油研的阀,或者华德立新的4WE6E60E(线圈电压),油要保证干净。

网友:
换吧,换个进口的舒坦些

网友:
关键是油液得干静,要不用什么阀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拆开用汽油把阀芯洗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2013-08-28):
主要还是油液问题。污染最大

网友:
手动推杆推一下,能不能换向?如果弹不出来,是不是卡阀芯了,或者说单边弹簧断了?看看液压中有没有污染了。拆下来清洗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一般的阀芯卡了,拆开用煤油洗洗就好

网友:
如果楼主要选用国内牌子的液压阀,可以考虑像北京华德,上海立新,山东榆次等,都还可以的

网友:
1.有铁沫子,拆开阀,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2.阀芯配合太紧,推不动了,这时要通知供应商了,属于质量问题。
3.看弹簧有没有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卡阀了,具体原因,应该是你的液压系统内杂质过多吧。
1、把阀拆下来用煤油清洗清洗应该就好了。
2 ...

强烈支持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用气枪吹一下,再装再试吧

把螺丝松一下试试可以的话多换几次在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用气枪吹一下,再装再试吧

把螺丝松一下试试可以的话多换几次向再锁紧

网友:
故障描述来看,需要对系统进行一次清洗

网友:
貌似可能是油太脏引起的吧?洗阀+换油

网友:
花个700来元,买个力士乐的吧。

网友:
真复杂,还是外国货好

网友:
我一直用华德的,楼主注意一下油液,如果脏了,再好元件也要出问题。

网友(2013-11-19):
国外的不一定好,我用过的,时间不长,阀芯崩了。

网友:
拆了清洗,好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