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的零件找不到了!

楼主(2012-09-05):
装配体中的零件该名字后,提示找不到,我点了以后不再提醒,请问那位大侠知道怎么把那个提示框设置出来。。。

网友:
proe?还是SW?

网友:
非常简单,只要将下图圈起来的地方钩上即可!

网友:
把名字改回去,打开装配,再改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