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批量生产,怎么定位,装夹加工,位置精度最高的是正负0.5

楼主(2012-09-05):
  主要是要批量生产,怎么定位,装夹加工,位置精度最高的是正负0.5

楼主:
外形  不用加工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钻模,我们以前厂子里,做大批量的板,而且上面的很多光孔和螺纹孔都是用钻模的,后来加工的速度快的不的了。然后直接上钻床,也不上加工中心的。

网友:
外形不加工?那很好做啊。
如果不缺钱且批量大,那去买块和工作台一般大的铝板,沉头固定在工作台上。面飞平,左上角或右上角压几块废铝,然后铣一条直角边,做定位用,再加工几个压板固定螺柱孔。直角边定位,一次装2块的话废铝厚点,保证2块板都能靠上。
缺钱且批量小的话,那废铝直接压工作台,同样铣直角边定位。就是加工时下面要放平行垫铁,不然工作台就打坏了。

网友:
多大批量?做钻模  又快又省

网友:
用摇臂轴

网友:
大批量做的话,考虑液压夹具+高效率钻孔吧。

网友:
做个直角边框定位就行了

网友A:
铣两个L块,中间用等高块,避开钻孔位置,装好工装后将工装统一精铣面就可以了。

楼主:
z这是零件图 节约画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两个L块,中间用等高块,避开钻孔位置,装好工装后将工装统一精铣面就可以了。

谢谢你  我想做好一点复杂点  你的方法我也想了 下
很感谢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不要夹具,做一个靠山就行

网友(点评):
正解!加工完后在割开一分为二..

网友:
这个工件批量生产感觉用加工中心全部加工好效率并不高。还不如先用加工中心点中心,后用台钻等加工。如果这样加工的话在加工中心上的夹具就可以变得很简单,比喻直接用二块磁性吸盘加二头的靠山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同意,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想做好一点复杂点  你的方法我也想了 下
很感谢

      工装就是要简单、方便、省事。做那么复杂干嘛!又不是艺术品

网友:
只是打孔的话可以考虑电磁夹紧加定位块定位

网友:
什么材质?
激光切吧?

网友:
新人报道,参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想做好一点复杂点  你的方法我也想了 下
很感谢

工装定位最重要。零件精加工是用的定位基准,也要是精加工过的面,选择的平面基准尽量和尺寸设计基准一致。(就是基准统一),然后就是装卸方便,不会与刀具路径干涉。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不要夹具,做两个靠山就行,如果外形尺寸都一样就装夹三块料,底下一块作为垫板,每次只加工两块,到最后把最底下的取出将加工好的板垫底下加工最后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想做好一点复杂点  你的方法我也想了 下
很感谢

复杂点=好一点?

网友:
工装将就方便实用 莫复杂化

网友B:
如果批量真正够大的,为什么不做冲模?? 直接2下就搞定的嘛。或者分成2次就可以冲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批量真正够大的,为什么不做冲模?? 直接2下就搞定的嘛。或者分成2次就可以冲了把???

搞错。。。。。 没有看到12MM厚度,估计行不通、、。。。。

网友:
啥材料啊,面加工吗?可以分序加工,先加工面和周边再钻孔,你这工件孔较多,共21孔,如果批量大的话,我建议你采用多孔钻俗称群钻或专用机,位置度0.15mm以内,效率超高,此工件加工节拍2min/件,比加工中心强多了,节省多了。我厂专业生产多孔钻·组合镗床多年,如需要可联系我,13573609762或qq:2540222377@qq.com

网友:
做钻模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