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工时如何定额?

楼主(2012-09-05):
我司最近需加工一批零件,有很多需要外圆磨床加工,但在工时定额时发生了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里特向各位大侠请教。举例如下:
直径40mm,长350mm,二顶针装夹,加工余量0.3-0.35,需加工至40H7,大致需要多长时间,计算的理论依据是多少?
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单边余量还是双边余量?粗糙度达到多少?还要看批量的多少?如果双边余量0.3~0.35话,Ra1.6的话,最多不会超过25min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边余量还是双边余量?粗糙度达到多少?还要看批量的多少?如果双边余量0.3~0.35话,Ra1.6的话,最多不会超 ...

谢谢!条件与你所诉相同,因是单件加工,我司最后核定下来是30min。但还缺少理论依据,时间是根据实际推算的,最好能有个计算的依据。

网友:
也就不到十分钟吧

网友:
上面是我们厂的情况,磨床边有摇臂起重机。工人自己上活,不用等行车。您的情况工人手拿着就可以上活,更简单了

网友:
实际磨一件,或凭经验,加准备时间。

网友:
实际测一下时间,在综合考虑一下辅助时间

网友:
一件给30分忧点苛刻,没有给准备时间,一小时较合适,磨轴要调梢。

网友:
这个最好实际操作一下才好定论,里面不确定因素确实太多了。

网友:
自己试一下 很简单

网友(2013-09-13):
自己试一下

网友:
理论时间只是一个依据,况且只有一件需要磨,貌似没有必要时间卡到分钟吧!有点学院派

网友(2015-04-21):
10~15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