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项目,在开发阶段,如何报价?

楼主(2012-09-05):
请教高手,对于一个新项目,在开发阶段,如何报价,报价时应考虑到哪些因素。开发模具时又要考虑哪些因素等等。

网友A:
看是什么项目了数控的自动化集成比较高的 就多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项目了数控的自动化集成比较高的 就多报点

我指的是那种机械项目,比如开发一个机油泵项目。或开发某个产品(从图纸到成品一系列过程)

网友:
研发报价和生产是不同的
比如模具费用,如果生产中你给人家的量大,可以直接免单。研发过程中的模具报价,除了按照铸造形式、模具大小和难度系数外,还有就是别人对你这个项目的期望,以后可以带来多少单子和利润。
机加工件,就不能按照生产的工时来,需要有备料的费用(单独备料要高)、调试准备时间等。
看看你们以前的项目报价吧

网友:
有没有同行产品,比较一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