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水压机给钢管打压,惊险一幕

楼主(2012-09-05):
    我公司水压机给钢管打压,
石油管材
  钢管 外径88.9mm,壁厚6.5mm,无缝钢管,钢级N80-Q。压力65兆帕,保压12s。
      今天出现下面的一根管。请大家分析下是怎么回事?
钢管长度大概在10米左右,符合石油标准API5CT的要求,图中钢管是在打压过程中,直接被扭曲,然后水压泄露,幸好没有伤人

事件发生后,我公司技术人员和水压机厂家人员随即赶到现场,分析原因,但至今没有得出结论。

网友A:
被测试钢管过长是被压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测试钢管过长是被压扭?

钢管长度大概在10米左右,符合石油标准API5CT的要求,图中钢管是在打压过程中,直接被扭曲,然后水压泄露,幸好没有伤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管长度大概在10米左右,符合石油标准API5CT的要求,图中钢管是在打压过程中,直接被扭曲,然后水压泄露 ...

钢管材质有问题或者是有缝焊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材质有问题或者是有缝焊管。

目前总共打压了140根钢管,一根出现问题。水压机也是新设备,就是这批活才开始使用。

网友(点评):
概率事件吧,一百多根出一根不错啦,

网友(点评):
有没有查出泄压的口子在哪里?说实话,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是壁厚不均?管壁有缺陷?…………但是估计壁厚不均可能性大点点。

网友:
管壁厚不均。

网友(点评):
比较认同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原因,反正是有个地方强度弱,失效了,然后才会这样。

网友B:
难道是水的冲击力太大了?事后管子出现缝没有呢?

网友:
流速不匀,造成局部冲击过大

网友C:
有以下几种原因:
1.管子壁厚不均匀,
2.管子有内伤,
3.水压机打压不均匀
4.液体中夹带有气流,

网友(点评):
顶!! 增加 5.管子内部粘有异物。

网友(点评):
比较认同。。。

网友D:
请教一下,贵公司水压机用的什么牌号介质?

网友:
10楼的把问题写的挺全的啊

网友:
你是哪里的,需要根据现场设备分析

网友(点评):
天津塘沽的

网友:
我猜想你们钢管两端是不是机械压力密封的啊,钢管管身没固定好,就失稳了.以前做过不锈钢焊管的水密封试验设备,不过压力只有15MPa.但也没出现您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水的冲击力太大了?事后管子出现缝没有呢?

管子弯了,但没有出现裂缝

网友:
我以前看到焊管出这种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贵公司水压机用的什么牌号介质?

我们的介质就是水加普通的切削液

网友:
两端机械压力密封压力太大,钢管管身没固定好,卡具没有加紧,受压后就失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钢管长度大概在10米左右,符合石油标准API5CT的要求,图中钢管是在打压过程中,直接被扭曲,然后水压泄露 ...

问下扭曲后水是从哪泄露的?扭曲部位断裂了吗还是接头部位?

网友(点评):
扭曲部位没有裂缝,只是弯曲。泄露的地方是在管端

网友F:
只能说明这一工序是非常有必要的,试想一下如果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损失的可不 只是一根管子了
另一个能说明的问题的,试验设备完全没考虑周全,出现漏水、变形应该怎么办?是否应该有防护设备?
本身就是产品必须的一道检验工序,是检验就肯定有好有坏,没什么可奇怪的。
这么高的压力,没有固定、没有防护措施,才是最应该改进的地方。

网友G:
难道是水锤效应?

网友: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管壁厚度不均匀而且以螺旋状分布;
2.连接口不够牢固,且有不同心现象,当管脱出时有旋转分力,由于反向推力非常大而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以下几种原因:
1.管子壁厚不均匀,
2.管子有内伤,

顶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水锤效应?

搜了一下水锤 吓了一跳

网友(点评):
不明白。我会去查查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明这一工序是非常有必要的,试想一下如果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损失的可不 只是一根管子了
另一个能 ...

这是我们的水压机 一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搜了一下水锤 吓了一跳

你的视频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扭曲后水是从哪泄露的?扭曲部位断裂了吗还是接头部位?

扭曲导致螺纹松动,造成泄露,有可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搜了一下水锤 吓了一跳

这个应该获得国家级技术发明奖。

网友(2012-10-21):
加水试压,还是要排尽里面的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以下几种原因:
1.管子壁厚不均匀,
2.管子有内伤,

同意管子内有异物看法

网友(2012-11-23):
1.管子壁厚不均匀,
2.管子有内伤,
3.水压机打压不均匀
4.液体中夹带有气流,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2013-08-31):
我以前那家公司也弄了65MPA的高压,在国内找不到做这么高压的厂家,后来找英国做的,看来你们公司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明这一工序是非常有必要的,试想一下如果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损失的可不 只是一根管子了
另一个能 ...

说的真好,这个压力伤到人就不是小事了

网友(2016-08-19):
同意说失稳的那个人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

网友:
找到原因了?

网友:
水锤泵涨姿势了、

网友:
很可能是壁厚不均造成的。
因为,根据巴斯卡定律,液体向各个方向传递的压力是一样的。二端的拉力是一样的。如果壁厚完全均匀,每一根母线上
收的力是一样的。应力也相同。如果壁厚不一样,拉力相同,壁薄处拉的长,壁厚处被拉得短。所以变形不一样,管子就会弯曲。
可以在急弯处,切断,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9-06-29):
引用 楼主:
目前总共打压了140根钢管,一根出现问题。水压机也是新设备,就是这批活才开始使用。

是偶尔事故还是经常这样,什么形式密封头,这么高压应该是径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