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过的一些不锈零件图片,无数次的坑爹使我只相信自己

楼主(2012-09-05):
车不锈其实比较好车,其中最主要的是光洁度没得说,刀具要选择对,同样是US735,槽形不一样,加工效果不一样,粗车选择我一般是WNMG080404-MS CA6525   精车选择的是TNMG160404 US735。钻头就是上工的,一般店里是没有上工锥柄钻,那就网购。丝攻就是全磨制丝锥。
如果去店里购买,其实他们本身懂不多,或者他们没这个货,一般说这个进口的搞不锈最好,无数次的坑爹使我只相信自己

网友(点评):
还少个螺纹刀片。

楼主:
图片

网友(点评):
不锈钢从光洁度方面来说的好车度次于铝铜一点点呵呵,前提是铝铜要用金刚刀

网友A:
刀呢? 给个图片学习下! 谢谢!

网友:
确实不错,请问楼主是哪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呢? 给个图片学习下! 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pRau.2-bi6BC.M-4YCsUU&id=12720963480
    我可不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点评):
和我用的一模一样。京瓷的。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大好人。

楼主:
从经济角度来讲,螺纹刀还是YG8手磨刀好。如果不是要求高的话,尽量用YG8尖刀,实在不行你上淘宝不锈螺纹刀片。

网友(点评):
有通,止规的。要求还算高的。看来还真的要淘宝买咯?

网友(点评):
淘宝上你要注意规格,刀尖圆弧大小!!!

网友:
车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如果能有冷亮的光泽那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能说一下切削液、加工参数之类的嘛?

网友:
这些是普车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不可能普车做的,谁SB用数控刀在普车上边干啊,除了小孔刀不好磨外,数刀在不带水的情况下,车不锈钢光洁度差的跟狗啃的一样

网友:
真漂亮,您在哪?是手动机床,还是全自动的?

网友:
刀片很不错啊 ,看着都舒服

网友:
第一张图片的东西我也车过类似的,我做的那个是欧洲一个渔业公司的饲料机接头.....

网友B:
我现在一般用三菱的外圆刀,依斯卡的牙刀较好,手磨的G8的也不错。丝攻用上工不锈钢专用麻花型的最好用,钻头也有不锈钢专用钻也是上工的。偶现在天天做不锈钢,没其它的材料不是201就是304和316,2520。基本只要是奥氏体不锈钢全都做全了吧。这几年

网友:
车的不错,钻孔用钴钻好使

网友(点评):
谢谢,以后想找支钴钻试试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刀片我们也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就是没有楼主车的那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一般用三菱的外圆刀,依斯卡的牙刀较好,手磨的G8的也不错。丝攻用上工不锈钢专用麻花型的最好用,钻 ...

2205不锈钢用什么牌子的外园刀?螺纹刀?求具体牌子,型号。最好有图片。

网友:
楼主把你车伞型零件的夹具是自己搞的吗 发出来瞧瞧 嘿嘿

网友(点评):
我不知你说的是哪个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05不锈钢用什么牌子的外园刀?螺纹刀?求具体牌子,型号。最好有图片。

就我个人感觉吧,2205一般用于仿316,因为316是验钼的。加工难度好像不怎么大啊,不如316的粘刀那么狠,比304的略软一点儿,个人用三菱的VP15tf,螺纹刀用依斯卡好像就那么一款没看到有其它的,最重要的是速度,每个机子都不一样,同样的速度在不同的机子上效果完全不同。。要慢慢试出最好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我个人感觉吧,2205一般用于仿316,因为316是验钼的。加工难度好像不怎么大啊,不如316的粘刀那么狠,比 ...

你车过2205吗?我现在就在车。直径110,长度70,球头。转速240走刀f0.3.靠近中心时f0.1刀片是三菱的us735.你看参数怎么样?反正粗车一个角只做2件活。精车用的是球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我个人感觉吧,2205一般用于仿316,因为316是验钼的。加工难度好像不怎么大啊,不如316的粘刀那么狠,比 ...

双相不锈钢2205合金与316L和317L奥氏体不锈钢相比,2205合金在抗斑蚀及裂隙腐蚀方面的性能更优越,它具有很高的抗腐蚀能力,与奥氏体相比,它的热膨胀系数更低,导热性更高,2205双相不锈钢的屈服强度是奥氏体不锈钢的两倍。
316不锈钢性能
316为奥氏体不锈钢。
耐腐蚀性

耐腐蚀性能优于304不锈钢,在浆和造纸的生产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的性能。而且316不锈钢还耐海洋和侵蚀性工业大气的侵蚀。

耐热性

在871°C(1600F°)以下的间断使用和在927C°(1700F°)以下的连续使用中,316不锈钢具有好的耐氧化性能。在427°C-857°C(800°F-1575°F)的范围内,最好不要连续使用316不锈钢,但在该温度范围以外连续使用316不锈钢时,该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热性。316L不锈钢的耐碳化物析出的性能比316不锈钢更好,可用上述温度范围。

网友(点评):
实话说2205做的非常少,是很少用的材料

网友:
蛮不错的,光洁度很好

网友:
太大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车过2205吗?我现在就在车。直径110,长度70,球头。转速240走刀f0.3.靠近中心时f0.1刀片是三菱的us735 ...

走刀太快了,转速可高一点点,400到500转。可以用四方的刀来粗车,08角的会耐用一点儿,自己做的话用拉丝母刀粗车一下,因为手磨刀会比较锋一点儿,那样温度会下来一点儿,对刀有好处,比机夹刀好用的多,就是光洁度不好,不过你精车就无所谓了。还有要是用乳化油最好不要太浓,因为乳化油冷却要比白水要差不少。走刀最好放0.2,还有不会和碳钢等材料比刀具,45钢的车一天都不用换刀,做不锈钢大件不可能。控到一天用一张刀就可以了,不要再那么搞来搞去的

网友(点评):
转速一到350,刀片立马烧掉。试过几次了。走刀可能是可以再慢点。0,3的可以断削。0。2比较难断削了,要用手勾。但是2个球头车下来还是一个角还是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5不锈钢用什么牌子的外园刀?螺纹刀?求具体牌子,型号。最好有图片。

是缠刀还是烧刀,还是粘刀,还是非常容易就磨了?这个不锈钢的对刀损失的还是比较重的,我现在车304的280的法兰平面,100个面也要3到4个角,没办法,用手磨刀就好很多,精车W2粗车G8的100个面只要磨2次就OK了

网友:
楼主问哈 我用的是WNMG080404 US735的 我看你的是WNMG080404-MS CA6525  这刀片有啥区别吗?  是涂层布一样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US735不错,关键要看刀片的槽形

网友D:
楼主 你的粗车刀片例如车削直径50的外圆,转速和吃刀量走刀速度能给到多少

网友(点评):
像你说的工件 S500 F0.25 深度单边2.5 具体要看工件和机床。没一定,根据实际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的粗车刀片例如车削直径50的外圆,转速和吃刀量走刀速度能给到多少

那确实挺厉害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