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车工基础滚花

楼主(2012-09-06):
在数控车床上滚网纹花,导致烂花或者重花,当然这是正常的滚花状态下,程序和操作都没有错.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材料和切削要素可以忽略不计,你们先回答,一个星期后我在说出我的答案,

网友A:
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1.数车滚花要用G99。进跟和T相同。
2.压入不要太深,否则也很容易烂。
3.从里向外(卡盘到尾座)。

网友:
沒滚过,都是车网纹

网友(点评):
这句话最犀利,直接秒杀了楼主的答案。

网友(点评):
呵呵,道理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随便说说看法罢了

网友:
普车上好过吧

网友:
难道是转速,机床水平好不好的问题?

网友:
滚花刀要有一点角度,一次进给深度,速度不要高,滚轮轴发热勤加油,与走刀有个鸟关系

网友:
还是学徒的时候滚过花,现在滚花程序都不记得怎么搞了 只记得要用G98 MM/MIN

网友:
车的一个螺钉,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哈哈,很好很强大,不知是否可共享下程序。

网友(点评):
程序简单,难得是要会算升角,算网格宽,才能达到滚出来的要求,刀要会磨

网友(点评):
六边形旁边的倒角还不完美,应该弄成跟随六边形倒角。非圆形倒角。哈哈!

网友(点评):
是跟随六边形的非圆形倒角,光线问题,不明显而已

网友B:
网状的还是车保险
 时间上面虽然是长了点  但是可以保证工件的合格率
程序不是 很复杂
 只是把它假象成多头螺纹
有空我也跟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状的还是车保险
 时间上面虽然是长了点  但是可以保证工件的合格率
程序不是 很复杂

车的已经不是技术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我是想知道多少人知道滚花烂花的原因

网友(点评):
反正我是不知道,期待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些自己的看法:
1.数车滚花要用G99。进跟和T相同。
2.压入不要太深,否则也很容易烂。

这只是个表面的回答,真正的所在,你没有回答出来

网友:
1:中心高度。2:进给量,(不能慢)。3不能让一个轮子过分早的接触工件

网友:
还有滚轮中间的轴磨损了间隙大了也会乱纹

网友:
我们 在刚做滚花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烂花的现象。 我们都是把转速减低一般在800到1200左右 加强刀具强度

网友:
 我说下我指导别人的理论 ,因为我没亲手操作  呵呵 很多复杂的对象 我也没亲手去做
  我来说点 理论的 滚花的外径 要比实际的小 小多少要看你滚的深度来计算 一般小10-30丝左右
网文的外径要能够被网文整除 有小数也乱
还有滚刀要对中心,并且保证钢件有足够的刚性,让刀现象要避免 滚的转速不咬太快,否则烧滚针部分  切削液不要少且要干净
还有数控的转速不能够变动 保证速度和进给的一致   其他的不清楚还要掌握什么东西了

网友C:
数控车滚网纹    丝杆很贵的

网友:
数控没滚过,听普车师傅说:刀具倾斜,从里向外,不易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控车滚网纹    丝杆很贵的

G99,F300毫无压力,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当然无压力。你那什么机床,我这经济型的!一般来说我的还是省省用。

网友(点评):
数车本来就不适合滚网纹,不过车网纹,经济型数车也基本没压力

网友:
我也滚过 不过有时候乱 有时候不乱。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是由卡盘向尾坐滚。。

网友:
网纹用车刀车怎么车? 用滚花刀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