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怎么车双头螺纹?

楼主(2012-09-06):
用G76 这么车双头螺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z往后退一个螺距。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起刀点改一下,几头的都一样。

网友:
以前总结的:
1.偏移螺纹切削起刀点;
2.螺纹起刀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螺距;
3.如带分度可以用Q等字分度加工;
4.(此方法危险且根据床子性能而异)暂停X秒,后再车;
6.还没想到……

网友:
进给方向移动一个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