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求解

楼主(2012-09-06):
齿轮最大外圆直径80,齿数27,;齿轮最大外圆148左右,齿数48;请问大虾门,齿轮模数是多少啊?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外径=mX(Z+2),貌似都是这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mX(Z+2),貌似都是这么算的

这是个双联齿轮,小齿轮,按说模数应该一样吧
,小的这么算貌似有点不对啊

网友(点评):
小的可能是变位齿轮吧。

网友:
楼主,你这齿轮是正齿轮还是斜齿轮。两个齿轮是一对吗

网友:
这都是根据经验来的,一般齿轮都会用标准模数的,另外还要考虑到你测量的尺寸是否有过磨损

网友B:
直齿轮的话:27齿,m=2.75,齿顶圆79.75;    48齿,m=3,齿顶圆150.

如果斜齿轮或者有变位的,那就不是这样了。要看具体情况。双联齿轮的模数可以不一样的,但互相啮合的一对齿轮模数一定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齿轮的话:27齿,m=2.75,齿顶圆79.75;    48齿,m=3,齿顶圆150.

如果斜齿轮或者有变位的,那就不是这 ...

谢谢,就像您说的一样,嘿嘿……

网友(2012-10-12):
齿顶圆直径=模数*(齿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