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零件精度,为何两种检法数据差这么远?

楼主(2012-09-06):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
在检验法兰端面对止口垂直度时,止口φ200长30,面φ500,以止口为基准检端面0.39的垂直度,而以端面为基准检止口0.012
的垂直度,面的平面度0.01。
为何两种检法数据差这么远?(均用三坐标测量)
请高人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吧,检测数值受客观环境及主观操作影响很大,如果你非要弄一个尽量准确点的数,那就多次检测取平均值吧

网友:
仔细琢磨这个案例,就可体会到基准的精髓。

网友:
受到基准面大小的影响吧。

网友:
面φ500本身的平面度是多少, 这个会直接影响测量值的

网友:
基准不一样测量结果也不一样,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通常都是参照图纸设计基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基准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