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料行业新工艺设备---探讨

楼主(2012-09-06):
       饮料常见的工艺设备有:不锈钢罐子、管阀件、离心泵、液环泵、转子泵、隔膜泵、均质机、双联管道过滤器、袋式过滤器、捕集器、硅藻土过滤器、萃取系统、离心机、巴杀及UHT等。除了这些常见的之外,大家还看到什么新的工艺设备没?国内或国外的,也可以是大家认为比较新颖的,很少见的,都可以拿出来交流。目地就是开阔一下大家的眼见!!!

网友(点评):
什么类型的饮料设备啊,有工艺吗。

楼主:
沙发,先自己坐一下。我觉个列子,带气动的手动取样阀,国内很少见:

网友(点评):
什么东西啊,不是很了解,看不懂

网友(点评):
咋一看我把右上角看成是一颗螺钉扎进一只手里啦,吓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发,先自己坐一下。我觉个列子,带气动的手动取样阀,国内很少见:

这个阀要否清洗?怎么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阀要否清洗?怎么清洗!

这是罐子的取样阀,要清洗的,这个阀的清洗是有控制系统自动控制,一般是间隙清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罐子的取样阀,要清洗的,这个阀的清洗是有控制系统自动控制,一般是间隙清洗。

一般取样阀是很短的,看这个这么长,想知道它的清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取样阀是很短的,看这个这么长,想知道它的清洗方法!

实际上跟我们平常见到的取样阀一样大小的,只是这张照片我是用手机拍摄的,所以显示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跟我们平常见到的取样阀一样大小的,只是这张照片我是用手机拍摄的,所以显示比较大。

谢谢!

网友B(2012-11-16):
还有混料机!APV及alfa laval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混料机!APV及alfa laval都有!

什么混料机?有无图片?谢谢!!!

网友(2012-12-20):
引用 楼主:
什么混料机?有无图片?谢谢!!!

应该是料液混合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