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出来啊

楼主(2012-09-06):
如题

网友:
这个  还是楼下解决吧

网友:
冲模应该很好做

网友:
什么材料?要做多少个?

网友:
个人感觉冲压,可以无视我。没机加经验  --!

楼主:
这个只是用作实验的,材料便于加工就行,冲模恐怕不行,成本太高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机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直接数冲,然后折弯

网友(点评):
单个就线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用作实验的,材料便于加工就行,冲模恐怕不行,成本太高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机加工出来

如果只是实验用就线切割
但是就是表面有线切割纹路

网友:
如果没几个的话,请老钳工帮忙了。手工制作也行的。

网友:
冲压貌似可以,厚度合适的话,先割出展开图,然后冲压就OK了

网友:
你要是有设备,可以用数控线切割,个人感觉有点浪费,就看你需要不需要了

网友:
冲压.折弯。量少的话可线切割出来的。

网友A:
线切割就可以。加工数量多冲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就可以。加工数量多冲压

同意此观点

网友:
精度0.00

网友:
可以焊接吧

网友:
冲压貌似可以

网友B:
自我感觉 铣工铣外形 线切割做胎具切弧面比较靠谱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气割+钳工咯   目测板厚1mm  不会难搞

网友:
做实验只能用线割做了

网友:
割除,折弯

网友:
钣金钳工

网友:
其实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先把各个孔加工出来,钳工干也可以。然后将合适大小的12mm厚的钢板,用线切割按主视图外形将钢板割成一公一母2块,将铁板放入挤压就可以,我们单位做过类似件。比较适用楼主。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我感觉 铣工铣外形 线切割做胎具切弧面比较靠谱

这么薄的件铣床铣不出来,就算能铣出来,你怎么装夹?

楼主:
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话,应该选哪种材料啊

网友:
觉得还是线切割

网友:
三维画的不错,CAD要学习啊

网友:
量大的话开套模具,小批量的话,先下料画线然后线割将孔和方槽开好,最后上数控折弯机折弯,就可以完成这件钣金件

网友:
这产品要求应该不高,估计应该是固定什么用的吧,1mm板很薄的,如果是做实验用的话,把料下好就直接手工做得了,实验成功后用冷冲很好做效率也很高。

网友:
冲床加工

网友:
精度不高,可用冲压模具。

网友:
量不大,材料不要求的话,找块钢料,连刨再铣,按弧度剪个镀锌板,边干边找正,反正也不少花钱,量大,就得上模具 了

网友:
楼主的侧面图是不是画的不对

网友:
要看材料、数量、精度,冲压、线切割都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