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个膨脹夾頭,求助

楼主(2012-09-06):
需要做個膨脹夾頭
用於膨脹后在孔內夾緊
請問材料和處理

网友:
我以前看看别人用的是60锰,不知对不对,期待高手。

网友A:
根据使用要求选材料,如果是大批量零件加工,65Mn是首选,按涨簧制造工艺加工,淬火HRC50—55。
如果批量不大,也可用T8A料制作,工艺同上。

网友:
我们厂用的是铸铁,不过夹紧时变形量不大2~3个

网友B:
这种结构只能是微变,所以说对材料要求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只能是微变,所以说对材料要求不是太高。

請問若想增加變形量使用何種結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使用要求选材料,如果是大批量零件加工,65Mn是首选,按涨簧制造工艺加工,淬火HRC50—55。
如果批量不 ...

按你所說的材料和工藝加工,使用壽命如何?以前有過類似的,用的是65Mn易壞,主要是掉齒

网友(点评):
关键是淬火,硬度偏低些耐用,偏高易崩,一套涨簧,有的可干几百万活,用很多年。

网友:
你可用优质轴承钢,SUJ2.我在单位时用的是铬钨锰的,直径不大的话,建议开3~4片,HRC46~50.

网友:
一般都用65Mn的,变形量不能太大,而且淬火硬度不宜过高

网友:
65Mn就可以了,淬火按照弹簧钢的处理方式即可,但看其结构比后比较薄,硬度要控制在HRC50度以下,加工时注意一个要点就是内外壁表面质量要好一点,最好有镀层,防止表面磨损影响精度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夹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可以夹什么呀

网友:
出图给专业的夹头厂做,精密,质量也有保证。

网友:
膨胀夹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用什么材料,处理到什么硬度,开几瓣都是需要看你的工况要求的。。
我用过45钢的,Gr12的  Gr40,,65锰。有不热处理的,调质,淬火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我最近也在设计这东西,弹性夹头是有很多优点,不过要有效克服它的缺陷也是要很动一番脑筋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