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C的系统,开机后显示Z轴驱动报警,X轴也不动

楼主(2012-09-06):
  各位老师,有谁用过广数928TC的系统,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开机后显示Z轴驱动报警,X轴也不动,求教!

网友:
报警内容说一说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电压不够,我有一台,其他大设备一启动就Z轴驱动器报警

网友A:
1.看看是不是Z轴超程.是的话把Z轴复位就好了2.关机2—3分钟在开机试试.3.电路故障.4.驱动器故障.后面的两点要厂的懂数控的电工来确定和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是不是Z轴超程.是的话把Z轴复位就好了2.关机2—3分钟在开机试试.3.电路故障.4.驱动器故障.后面的两点 ...

谢谢关心!X.Z轴都在行程范围内,行程开关也没问题,正在查找电路

网友:
.是不是Z轴超程.是的话用手动把Z轴复位就好了。

网友(2014-01-04):
有四种可能性1.行程开关坏了.2电机坏了.3线有问题.4驱动器坏了..

网友(2015-05-24):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X.Z轴都在行程范围内,行程开关也没问题,正在查找电路

你好,先把Z轴电机与丝杠分离,然后运行看看是否还报警如果是就是电机接头的线短路烧掉了或者电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