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的枪钻刀头断在工件里面,请教

楼主(2012-09-06):
一把直径4的枪钻刀头断在工件里面。深度80.有什么好的办法把刀头取出来。。。

网友:
通孔吗?反面打孔,顶出来

网友(点评):
反面没打到刀头之前又断了怎么办?

楼主:
不是通孔。总深度是100MM。现在打进去70,刀短里面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100MM ,需要打多深的孔呢?

网友(点评):
工件大吗,工件不大的话直接拿工件放木板上拍一下,应该就得来的

网友:
经敲打震动无效用电火花打。

网友:
我们也断过Ф4的钻头,但是我们是双刃钻。你这个枪钻直线度光洁度都好,试一试看能不能倒出来?
我当时听好多人推荐电火花,但是我们设备有限没法试,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如果不要求内孔光洁度,拿个钢钉插进去拿锤砸,合金刀头震碎就出来了

网友:
找2MM的金钢钻把钻头钻碎

网友:
用3MM的顶杆敲,边敲边用气枪吹(最好是3MM的刀捅刀孔里吹)应该不难,才70很浅的了。料小的话也可以放电,就是慢了点。

网友:
用东西把钻头敲碎,不行就电火花

网友:
转头反向旋转进入打一下 然后敲打 看能退出来不

网友:
估计不好弄,很少有东西能把他弄碎,太硬了。我之前断过一个8个的,没弄出来

网友(点评):
枪钻断钻头很正常,我们经常取断钻头,6MM以上都很容易的。用模具上面的顶针敲,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电火花腐蚀了它

网友:
直接敲打试一下  不行就电火花 不过如果是大型件电火花就困难了

网友:
可用电火花,考虑到深度太深,费用一定不低。如果产品价值不是太高的话,还是报废重做一个。

网友:
好办法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反向打一个小一点的孔,然后敲出来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电火花或者重新做一个

网友(2012-10-24):
用电火花是正解,无锡这里有企业生产可以手持电极的火花机,专门对付你说的这个状况,只是为了一个小孔购买一台机器,你需要平衡一下预算了。

网友(点评):
不需要放电,才80深很好敲出来的了,更不用去买设备了,除非那个老板是个傻蛋。大不了再断外发出去放电好了,就10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