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喷油嘴偶件的针孔下面比上面大,该怎么加工?要用哪种设备?

楼主(2012-09-06):
小喷油嘴偶件的针孔下面比上面大,该怎么加工?要用哪种设备?

网友:
上图是正道,描述难免有歧异

网友:
倒锥孔吧?简单,在美国安娜堡微孔电火花机床上加工,没有问题,要专门配置倒锥电火花头就行。

网友:
上个图吧。一个简单的图可以省略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