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螺纹漏加工

楼主(2012-09-06):
为什么漏攻丝:
原因:1,未按工艺要求执行。2.总是重复一个加工动作形成机械运动。3,产品检验过程出现纰漏。
方法:1,安装工艺要求执行,增加抽检频次,监督检查产品质量状态。2,工序间产品加工逐件确认并做明显标记,相应奖罚制度要有。3,终检确认要可追溯性。

网友:
石阶上,靠谱的是人,最不靠谱的也是人。不过在大裤衩和秋裤下边,大都信不过人,可以采取称重,ccd,cmos等判断比较好一点。

网友:
出个歪招,你可以让他们把干的活都拧上闷头。

网友(点评):
这个绝了,哈哈

网友:
楼主,同感。我们公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每年要做几十万的螺孔的。

网友:
扣钱呗,差一台一天就白干了,自然就少了。

网友:
通过传感器,可以避免,有这样的检测装置,适用于大批量

网友:
有的产品,10多个牙可以一次攻完

网友:
自检很重要

网友:
质量意识不强  罚罚款会好些的

网友:
纯粹靠人力是无法彻底避免漏加工的,罚的再多也没用,这不是态度问题。所以要靠别的方法来控制。最简单的就是更改工艺,人工攻丝改成加工中心自动攻丝。别的比如在攻丝机上安装传感器跟夹具链接,不攻完相应数量的螺纹无法取下工件。另外,现场5S一定要做好。加工前后的零件要完全分隔开来,不然混在一起也容易造成漏加工。还有如果有条件工件必须整齐的摆放在固定的周转箱或者台车等容器内,这样也可以方便检查,只要一个方向看下加工部位就可,不然每个都拿下来检查外观就太麻烦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外检来了,我跟检,老总在边上转悠。突然老总把我叫过去说漏攻螺纹了,我不信,一看真是。这可是自检、互检、专职检一道道工序下来的,震惊。后来没办法,专人负责拧,拧完一个打个勾,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