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吸风和排风原理

楼主(2012-09-06):
        风机有的吸风有的排风原理是怎样的?跟叶片的旋转方向(左旋、右旋)有关吗? 那是否将日常电风扇改变旋转方向,那就变成了吸风呢?

网友A:
厨房的排风扇就是这样,有吸风和排风功能。拉下开关是排风,再拉一下就是吸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厨房的排风扇就是这样,有吸风和排风功能。拉下开关是排风,再拉一下就是吸风

那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是改变叶片旋转方向吗?

网友(点评):
是,叶片转向改变

网友B:
建议看看风机手册啊,基本原理上面都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是改变叶片旋转方向吗?

嗯,谢谢~ 那是不是只要把风扇的转向改变都可以当吸风机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风机手册啊,基本原理上面都有的

嗯,谢谢

网友:
这个去翻下叶轮机械原理就好了,也不所有叶片正反转都可以用的,存在一个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