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液压泵两个液压缸

楼主(2012-09-06):
求助:如果一个液压缸的压力为2Mpa,另一个为3Mpa那液压泵输出的最大压力是3Mpa还是两者之和的5Mpa

网友:
如果是并联的话,系统压力应该先是2MPa,然后一个液压缸动作完毕后,系统压力再上升到3MPa,第二个液压缸再动作
如果是串联的话,应该是5MPa,一起动作
一同求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没说清楚究竟是怎么个连接方式,不过怎么都不会有需要5Mpa的时候。

网友:
2楼!所说顺序动作为串联!
这种情况一般液压缸都是并联,相互独立的系统!所以系统压力为3MPa!2MPa的那个缸要加一个减压阀!!!

网友:
同意4楼的解释哦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网友:
2mpa的油缸的运动时,无杆腔压力由负载决定。顶到位后,无杆腔压力会升到3mpa,负载若能承受3mpa压力,可以不加减压阀。否则需加减压阀

网友:
我想首先应该根据具体动作要求,如果两个缸会同时动作,那么应该考虑泵的输出流量应大于两个缸同时动作需要的流量,泵的输出压力应大于3Mpa。选用时应考虑泵的效率值。具体回路可以根据实际动作,设置两级调压回路,或者在两个油缸前设置减压阀。

网友(2012-11-12):
并联是5MPa。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10楼解释正确。只有当遇到阻碍的时候压力才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