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虚线太多了,例如40的孔怎么用斜线区分?如图。

楼主(2012-09-06):
上下两个虚线表示为不同的孔。

楼主:
是左上角的那个图。用图案填充?怎么把40区分开,并且那个40的为通孔。

网友:
40的孔在哪?主视图有么?

网友:
      既然40是通孔,怎么还会有直径8和16.5两个盲孔?
真是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左上角的图有台阶,右下角的图没有台阶,右下角的图是从哪里剖分的?这样孔径向交错分布的零件,左上角那个视图用虚线表孔没有意义,看不清楚,不如增加两个分布在不同直径上的两个切面剖视图,干净,不会互相干扰。如果孔不是中心对称分布,可以用旋转的阶梯剖,只要标清楚剖分线的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