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726刀具是不是YT726?属于哪种硬质合金

楼主(2012-09-06):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726刀具是不是YT726?属于哪种硬质合金,适合什么样的加工条件?

网友A:
就是YT726,适合加工高硬度零件!大概应该可加工60度以上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YT726,适合加工高硬度零件!大概应该可加工60度以上的工件!

我们是加工特殊铜合金的,用过YW2、YT15、YG8,但效果都非常不好,20左右件就得磨刀,这两天弄了一把726的刀,加工300多件也不用磨刀,铜合金的硬度只有HRB95-100呀,为什么其他的刀就不耐用呢。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红硬性关系,但一般铜合金没听说加工发热厉害啊,不明白

网友B:
我认为,硬度高和耐磨是两个概念。

网友(点评):
硬度越高越耐磨但不抗崩,韧性越好越抗崩但不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加工特殊铜合金的,用过YW2、YT15、YG8,但效果都非常不好,20左右件就得磨刀,这两天弄了一把726的 ...

可以用金刚石PCD刀    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加工特殊铜合金的,用过YW2、YT15、YG8,但效果都非常不好,20左右件就得磨刀,这两天弄了一把726的 ...

你的刀不耐磨是那种情况不耐磨?是刀尖破裂而不耐磨?还是本身磨损严重?
是后面磨损还是月牙洼磨损还是积屑瘤引起的磨损?
单将硬度,726的硬度要大于你以前用的各牌号刀片,且他在高温下的物理性能也要好于一般牌号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硬度高和耐磨是两个概念。

正常情况下硬度高的刀片耐磨性能要好。但他受加工温度,加工方式,刀具工作角度等有很大 关系。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是的刀具材料不对,而是卖我们刀具的公司把质量降低了,换了个公司采购,问题基本解决了,刀具的质量真的是太重要了,大家以后用刀买刀可要注意了,有些公司太不靠谱了,买刀还是大公司比较好。

网友:
看来你们公司效益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