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ton柱塞泵变量时嗡嗡响声较大,液压系统其他都正常

楼主(2012-09-06):
Eaton柱塞泵变量时嗡嗡响声较大,液压系统其他都正常,是新装的系统。请各位大仙赐教!

网友:
液压油看看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
看看是不装配的问题

网友:
看下你的邮箱油量多高,是不是在泵吸口的上方!回油口有没有没入油面以下!循环口回油的油口是不是太靠近泵的吸油口!!!

网友:
首先你要清楚是在什么工况下响声大:空载、重载、还是都有;其次,你要看一看泵的流量是否能达到额定值,差别多大;最后看一看吸油管路,是不是折弯或者太长,还有你的变量是指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问题要描述清楚,

网友:
我还想了解压力够不够,,压力指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泵变量时活动手柄装拉线的支架和软管套筒干涉,不是泵的问题。

网友:
脉动小,噪音低,高压,大流量的话,选择旋转柱塞泵,siro泵,海纳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