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加工最高粗糙度是多少?和老师傅争论,工艺员不好当啊

楼主(2012-09-06):
今天干一个孔6公差是12级的(钢活),3.2的要求,我配的是5.9的麻花钻加铰刀,结果那个老师傅直接就说拿一个6个的麻花钻就行了。我说尺寸还行,粗糙度怎么控制?老师傅很自信的说磨一下就好了。我记得以前说也是说钻头只能到6.3,艺高人胆大啊。

不知论坛里的前辈能用钻头干出什么公差和粗糙度的活,介绍介绍让小弟开开眼。仅仅是普通的钻头,不要说那些群钻,开了好几个韧带的奇怪钻头。比如干铝活、钢活、合金的用HSS最高能加工出什么的孔,一般的是个什么行情。
在此谢过,工艺员真是不好当啊!

网友(点评):
麻花钻直接钻出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好采用自动进刀的机床做钻孔机床,否则进给量变化时就会有刀痕

网友A:
这个钻头,肯定不如铰刀,铰刀的稳定性好,钻头磨的好有可能达到3.2,但是时间不会长,,随着刃口的磨损,会越来越差,,而且还要看操作工人的的水平,,钻头钻孔有点跳动,粗糙度直线下降!
一句话,干几个 产品也许能行,,但是批量生产,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钻头,肯定不如铰刀,铰刀的稳定性好,钻头磨的好有可能达到3.2,但是时间不会长,,随着刃口的磨损,会 ...

大侠你能磨出3.2的,钢活的话能干几件?

网友:
量大的话 他怎么磨啊

网友B:
钻头最好的1.6 可以批量 但是不可以手磨

网友C:
如果非要赌气比的话,估计你输定了。你不要跟他讲技术,因为你没实际干过。你可知讲效率、成品率。他就没辙了--这也是对产品负责

网友(点评):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最好的1.6 可以批量 但是不可以手磨

1.6的也能做到啊,这么牛?

网友(点评):
钱到了,没有做不出来的

网友:
高速钢的钻头孔径公差和粗糙度都很难保证的。6.3比较正常,3.2只能小批量。

网友D:
其实这里面牵扯的问题比较多,一句半句还真不容易说清楚,谈几点自己的看法吧:

1、虽然尺寸公差和粗糙度看似两个不太相干的要求,但其实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从设计的角度讲,12级公差的6mm孔粗糙度要求3.2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合理,6.3足够了。(我说的是一般情况,由于功能或用途有特殊要求的不谈)

2、从加工工艺角度看这问题,楼主的做法是对的,严格按图纸要求处理问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和设计者交流后设计依然坚持3.2,加一道铰的工序降低粗糙度是可以的。

3、楼主的师傅应该是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后认为钻就可以满足要求。(现在的国内的工艺现状不赘述了,呵呵)他的做法应该是比较有效率的解决方法,楼主也应该学着点儿。

4、楼上有些朋友认为可以直接钻到3.2甚至1.6,我的看法是悬!3.2或许会到,但几乎几个活儿就要磨一下钻头,是极没效率的做法,这事就像开车还有个经济油耗呢,不必抬杠!1.6基本没边了!

网友(点评):
同意 太吓人了, 1.6啊,多高的水准啊

网友(点评):
好独到的见解

网友:
螺柱请出现,请注意,群钻只是一种磨法不是什么特殊的钻头。。3.2是能钻出来的。。看你钻头摸得好不好了,怎么钻。最主要的是你不该和老师傅争,老师傅说能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就像你觉的要用铰刀一样一样的。多到车间走走看看,你可以得到很多的。。。

网友:
6mm‘的孔12级公差,一般的麻花钻都可以达到。但是3.2的粗糙度,觉得还是得用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里面牵扯的问题比较多,一句半句还真不容易说清楚,谈几点自己的看法吧:

1、虽然尺寸公差和粗糙度 ...

不要绝对,看他怎么干,文革前比武时,这是小菜。但不经济,是耍手艺的表现。

网友(点评):
说的对,谢谢,我下次注意,呵呵。

网友(点评):
没错,表演秀。老师傅要低调点。工艺员工艺是对的。

网友E:
你最好别跟工人师傅对着干,要论打赌你肯定输。肺腑之言。

网友(点评):
对,为了真相。做了才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非要赌气比的话,估计你输定了。你不要跟他讲技术,因为你没实际干过。你可知讲效率、成品率。他就没辙 ...

同意

网友:
1.6还拿铰刀做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里面牵扯的问题比较多,一句半句还真不容易说清楚,谈几点自己的看法吧:

1、虽然尺寸公差和粗糙度 ...

不愧是少将

网友:
批量加工不是那么好磨的

网友:
如果是普通钻头,不磨群钻或者修磨横刃的话是很悬,也不排除能的可能性。

网友:
3.2就是意思是直接钻出.还整什么铰刀,哪怕实测粗糙度超过3.2也不可能配铰.

网友:
一直用合金锉修磨麻花钻

网友F:
普通高速钢的钻头,加工碳钢类材料10个孔以内,保证在0.03mm精度表面质量3.2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数量多了,随着钻头刀刃的磨损,就不太好说了。要想用钻头保证碳钢类零件的孔径与表面质量,钻头的主切屑刃最外侧还要再添加上修光刃,刃磨的时候两刃一定要对称。至于铜、铝材料加工的钻头刃磨,也有很多的技巧,这不单单是看一些加工类资料可以了解的,需要多年的经验才可以达到。

网友:
碳钢件磨双后角群钻保证3.2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你是工艺员,你的责任是对工艺负责,老师傅是加工人员。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出5.9钻,6个铰的工艺,不会出直接钻的工艺!至于他怎么加工,是他的事。
因为一但出问题,至少没你工艺上的问题,只能说操作者私自改工艺!
我是工人,但我很反对改工艺。很简单,很多企业都是按工艺定产品的价格,,你改工艺了,价格也就降了,,还是那么多工资,但风险增加了N倍!

一句话,你是工艺员,你就得编制出正常的工艺,耍杂技那是工人的事,你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网友(点评):
道理要讲明白了。为了对工作负责也是对你公司产品负责。是对的,不听是态度问题,不必管他。

网友:
普通麻花钻要直接钻到3.2的要求,没有什么效率。若是留点余量,再用要求钻头来扩孔,足可以保证3.2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非要赌气比的话,估计你输定了。你不要跟他讲技术,因为你没实际干过。你可知讲效率、成品率。他就没辙 ...

说滴有道理

网友:
没实践过,学习

网友:
高人处处在,奇人年年有

网友:
普通钻头达不到3.2的光洁度。钻铰是对的。还有一种叫双刃带钻头,光洁度更高更稳定。价格太贵了。日本住友产的。只能用在铣床或加工中心使用。

网友:
问题提出来,至于他听不听那就是他是问题了

网友:
普通的钻头是可以搞3.2的粗糙度的,要求可以达到,但不能量产。

方法:先用5.7左右的钻头(不能大于6)先打一个孔,之后,换成6个的钻头,转速调低,扩孔之前要刷点油。之后打出来的孔和手铰出来的差不了多少,当然这个6个的钻头不能太旧了。

网友(点评):
很好的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文章可看看,看来真有人能钻1.6,不过是扩孔达到,仅当是资料看看:
 在加工机械零件上的一些较高精度的孔时,可以用麻花钻钻扩孔来替代扩铰孔,尤其在加工非标准精孔时,就显得操作更方便,能适应各种不同的金属材料的加工。麻花钻钻扩孔是经改磨过的钻头在已有孔的基础上,再经扩钻加工的一种精加工孔的操作,简称钻精孔。其精度达H7,表面粗糙度达Ra0.8。一般由于操作者在操作时不得法,钻出的孔精度偏低。笔者经过多年的实践操作,认为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控制。钻精孔的精度会得以保证。

  1、正确刃磨切削角度及提高表面粗糙度:

  钻头与铰刀比较,有相似的地方。如有两条主切削刃和副切削刃,副切削刃呈螺旋形,并有刃带和倒棱,可以增加切削的平稳性。只要将钻头的切削角度及表面粗糙度,参照铰刃的要求加以改进和提高。基本上就具备了类似铰刃的条件,所以能扩钻精度较高的孔。磨出第二顶角(2?2)。根据加工材料的不同一般?2≤75°。例:加工铸铁类时,2?2=75°,加工钢类时2?2=50°。新切削刃长度约为3~4mm,并将它和副切削刃的连接处,用油石研去0.2~0.5mm的小圆角,也可将外缘尖角全部磨成圆弧刃。特别注意:两条新切削刃要对称,这样就可以形成粗、精加工的联合切削刃,减少切削厚度和切削变形,提高修光能力,改善散热条件,有利于提高孔的表面粗糙度。磨出副后角。在靠近主切削刃的一段棱边上,磨出副后角a01=6°~8°,并保留棱边宽度为0.1~0.2mm,修磨长度为4~5mm,以减少对孔壁的摩擦,提高钻头寿命。磨出负刃倾角。一般刃倾角l=-10°~-15°,使切屑流向待加下表面以避免擦伤孔壁,有利于提高孔的表面粗糙度。后角不宜过大,一般为a=6°~-10°,以免产生振动,增加稳定性,提高孔的精度。切削刃的前、后刀面用油石研磨,使其粗糙度达Ra0.4。

  2、确定合理的切削用量在切削用量中,对孔精度影响较大的分别是切削深度和进给量,对钻头的使用寿命影响较大的是切削深度和切削速度。为此,应分别控制切削深度、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切削深度:不受加工孔直径大小的影响,一律在钻精孔前保留0.5~1mm的切削深度,粗糙度不大于Ra6.3,以避免大切削量,减少热量,避免产生冲击和振动,消除冷作硬化,提高加工质量和延长钻头使用寿命。切削速度:钻削铸铁类时,切削速度v=20m/min左右。钻削钢材类时,切削速度v=10m/min左右。换算成机床转速,可根据钻精孔直径和相应材料的切削速度确定。N=1000V/(pD)。进给量:尽量采用机动走刀f=0.1mm/r左右。但直径小于5mm的小钻头,因强度弱,只能用手动进给。阀门

  3、冷却润滑液:因钻精孔系精加工,其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都较高,并且切削负荷小,故应选择以润滑为主的冷却润滑液。采用10%~20%的乳化油水溶液。

网友(点评):
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最好别跟工人师傅对着干,要论打赌你肯定输。肺腑之言。

对,别和老师傅对着干,毕竟他的经验和资历摆在那里,不能做到的话他也不会无故放矢的。毕竟工艺是死的,人是活的。车间生产也不一定100%和工艺一样,总会有些小变化你是不知道的,在老师傅眼里不管活怎么干,只要能到达要求就能干。比如说我们安排工艺时总会和老师傅一起沟通,他们总有一些方便省事而且有效率的方法。有些加工方是在你办公室永远无法想象的,甚至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们却能做到。听他们一句如何,给他们一次发挥的平台,如果做到了你不但学到了知识,老板或许都会说工艺排的好,做不到就让他们按你的要求生产,这样他们也不会有怨言呀。      这是个人看法怎么做还是看你自己。

网友G:
直接打不行吧 至少得扩孔  我干这活爱用铣刀

网友(点评):
你是铣刀专家。 通常你打孔的时候钻头要叫。。。

楼主:
个人习惯不同。

网友:
如果孔粗糙度真的要求高的话,直接数值上加精度他就不会不铰了

网友:
菜鸟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打不行吧 至少得扩孔  我干这活爱用铣刀

我现在说的是光洁度好吧

网友:
没干过,学习下

网友:
我觉得如果只做一两件的话可以只用钻头,磨的好的话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批量的话一定加铰刀,这样稳定性好!便于管控!

网友:
老师傅在给耍大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高速钢的钻头,加工碳钢类材料10个孔以内,保证在0.03mm精度表面质量3.2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数量多了 ...

能到0.03mm?在下佩服到5体投地。

网友:
你没说是批量还是单个,我觉得,实际状况可能你的师傅是对的,加铰刀麻烦。

网友:
我用整体合金的钻头也是6个的,钻普通钢板达到1.6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刃磨就可以。
但是刀具的成本也相对高一点,30多,买来为了钻高速钢的。

网友(2012-10-14):
我比较同意有一个说用5.7的打,用6.0的扩。注意比较经济。节省成本。
技术好的,可以直接打。

网友:
其实我倒是觉得很多老工艺的话听听也不错
因为工艺这个东西,跟医生一样。

不过也不可全信,比如这事儿我觉得还是铰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