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工一蜗杆,跳动公差都不好保证

楼主(2012-09-07):
今天去上班,要加工一蜗杆,大概三百长, 一端中心孔里钻下面尺寸的孔,原来是钻两钻,绞孔。跳动公差都不好保证,在经济数控上架中心架干的,有什么方法,总不能镗吧,所有外圆蜗杆齿都磨成了,钻不好就废了,此空是装编码器的。

尺寸:直径5mm,孔32mm长,公差0~0.012,同轴度0.015

网友:
镗吧,除同轴度要求高些外,其它都好办

网友:
钻,粗绞,精绞

楼主:
镗用神马刀,没机加刀只能手磨了,带合金头的估计不中,用锋钢,刀,再做个胶木中心架的头,要不铸铁头光磨蜗杆外圆,都是磨过的,尺寸严,铸铁磨出来的光洁也不行

网友:
直接电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镗用神马刀,没机加刀只能手磨了,带合金头的估计不中,用锋钢,刀,再做个胶木中心架的头,要不铸铁头光磨 ...

刀肯定手磨了,有样东西叫硬质合金棒,除跳动外,真没觉得公差有多高,如不会磨小孔刀,就钻,合金铣刀踩,最后铰,做这些东西省不得事,

楼主:
多谢了,今天磨了个锋刚的,怕不耐用会来买个硬质合金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