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零件钣金成型方法,讨论

楼主(2012-09-07):
1。方形管,工型钢,T型钢,等复杂型材有什么好的截断设备,适用范围?目前用锯床总感觉太慢了
2。锥形件如下图有什么好的整体一次成型工艺?有圆的、方的,圆的多,直径大的有四五米

网友:
这么大尺寸一次成型有点难度,与原材料有很大关系,通常的钢板的规格都不能满足,都需要钣金下料,然后焊接......

网友A:
园的那个可以模压,也可以旋压。圆盘锯切割起来应该很快啊

网友:
什么叫圆盘锯?

网友:
目前来看方管等型材类的东西一般锯床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有封头的也可以用火焰切割,大点的H型钢的话也可以用半自动切割。
锥管等工件主要考虑下料的套料是否节省材料,小的锥管的话也可以先放样然后切割再划线再折弯。
你是的那个大小口做的不错是不是滚板机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园的那个可以模压,也可以旋压。圆盘锯切割起来应该很快啊

圆盘锯切割起来应该很快啊??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圆盘锯?路过问问是啥东东?不才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