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机械手取料方式的探讨

楼主(2012-09-07):
如图所示冲压件产品,质量0.2kg,外形尺寸:长429;宽95。若此零件若模具冲出后,由机械手取料,用什么方式更合适呢?
1、以前我做的机械手臂是用真空发生器与吸盘把产品吸出,但此零件没有平面,吸盘吸料NG;
2、用气动机械手指?
3、能否用 电磁铁 吸料的方式呢?
哪位仁兄接接触过,请指教

网友:
可以使用电磁铁

网友(点评):
该零件0.8毫米厚,电磁铁吸产品牢固吗? 吸起来后,机械手臂还要快速移动,放到下个工序的模具中,在快速移动的过程中,产品会在电磁滑动吗?

网友(点评):
根据零件的形状可以确定几个点,吸牢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再把电磁吸头做成局部吻合工件的外形,就能好了。

网友(点评):
嗯,那我就用电磁铁试试,感谢各位仁兄的探讨!

网友:
电磁吸是好办法

网友:
用电磁铁吧

网友A:
钣金件不平?总有相对平一些的地方吧,定位、选好吸盘可以实现稳定抓取:

如果真的是凹凸不平,普通吸盘的确实现不了,推荐泡沫海绵吸盘:

网友(点评):
大哥,你这个建议好!这种泡沫海绵吸盘哪里有卖的呢?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运气真好,碰巧兄弟我就是做这个产品销售的,呵呵!13510548590 朱伟 www.apmc.cn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气动机械手 弄几个汽缸就可以

网友(点评):
气缸精度太差,这个我已试过了;现在我正准备用伺服电机与滑台配合制造机械手臂

网友B:
冲压机械手我接触得比较多,如果产品金属件有油污的话一般来说用吸盘吸取有很多弊端,首先如果产品轻油容易与吸盘之间产生吸力,导致放料不了,或者放料带偏的情况,此外油污很容易对吸盘产生腐蚀,当然也可以买好的耐腐蚀的氟橡胶吸盘,此外如果产品为铁质部品的话可以选用电磁铁一般来说比较稳定,不过对于表面不平整的工件最好电磁铁固定方式可以上下自由浮动,让其有一个自调整的功能,否则多个吸盘一起会导致有电磁铁在吸取过程脱落的情况从而吸不牢产品。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感谢7楼的踊跃建议,我也用过吸盘吸取钣金产品,硅胶与橡胶这两种材质的吸盘常用,还是三层的,吸力比较大,其缺点正如你所说的。所以打算用电磁铁吸盘尝试下效果。:》

网友(点评):
金属件表面有油的话需要选择油性吸盘,寿命更长,放不了料需要加反吹气路

网友:
lz可以先用多点电磁铁试试。电磁铁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废料粘连。

期待lz的进展!

网友:
期待lz的进展

网友C(2012-10-23):
楼主试了没,有啥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
1、吸盘,但对于这种异型件有些困难。
2、电磁铁,但有一个问题 使用磁铁吸取,会有剩磁现象。导致吸取效果不是很好,如何解决剩磁的问题呢?
3、采用双臂端持的方式,clump,即制作两个仿形的手指进行夹持。
可以尝试下,有好的结果,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2012-12-26):
好期待楼主的改进结果

网友:
怎么没了下文了?我也想了解一下冲压件怎么取料的…

网友D:
3、采用双臂端持的方式,clump,即制作两个仿形的手指进行夹持
这个觉得可取。这么久了,楼主应该也做好了吧。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

网友E:
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永抓手,用一个气缸形式带动一个永磁铁完成对工件的吸取、、

网友:
电磁铁容易有废料,不好处理

网友(2013-02-02):
电磁铁可以,废料难搞

楼主(2013-06-25):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了没,有啥结果,分享一下

还是用的吸盘取料方式;因为产品薄,只有0.8mm,磁铁吸不起来,磁力不可取;唯一的问题就是厂里的空气压缩机太旧了,气压不稳定,偶尔会吸不起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永抓手,用一个气缸形式带动一个永磁铁完成对工件的吸取、、

“永抓手”是什么?网上没这个东西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3、采用双臂端持的方式,clump,即制作两个仿形的手指进行夹持
这个觉得可取。这么久了,楼主应该也做好了吧 ...

做好了,设备也调试完成,准备移交生产;你说的是气动机械手指吗,大侠你描述的我有些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永抓手”是什么?网上没这个东西的介绍?

你可以在网上找下,德国sommer gripper,在上海有代理公司的。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用那种旋转的磁铁  旋转一下就可以吸  旋转过去就可以将废料除掉  旋转部可以加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用那种旋转的磁铁  旋转一下就可以吸  旋转过去就可以将废料除掉  旋转部可以加个气缸

那直接用电磁铁了

网友G:
lz可以先用多点电磁铁试试。电磁铁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废料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可以先用多点电磁铁试试。电磁铁容易有一个问题,就是废料粘连。

是磁性导致废料与产品粘连的吗?
你是不是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用电磁铁比较可靠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不平?总有相对平一些的地方吧,定位、选好吸盘可以实现稳定抓取:

你那个零件,吸盘一点问题都没得!波形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压机械手我接触得比较多,如果产品金属件有油污的话一般来说用吸盘吸取有很多弊端,首先如果产品轻油容易 ...

丁晴橡胶材质吸盘不怕油!!!

网友(点评):
国产的丁腈橡胶确实可以抓取,不过经常见到的是:能够适应不平表面的吸盘不耐磨,NBR耐油但材质偏硬又无法保证吸附。进口的能够解决客户又嫌贵。

网友(2014-05-20):
冲压机械手现有的都是,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
好像你忘记说你的工件是什么材料了吧

网友:
是什么形式机械手,要是能用机械手的动作实现是最好;
要是不行,太考虑辅助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