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孔的位置度?

楼主(2012-09-07):
圆盘上五孔均布,中心距直径114,位置度0.15,孔为13.8的通孔 孔的粗糙度为1.6, 如何检测孔的位置度!  除了做检具外,是否有什么仪器可以快速检测!

网友:
做检具啊!!

网友A:
快速?当然是检具快速,做好一个样板,拿活上去套一下,能进,OK,不能进,淘汰,你要仪器干嘛?一般用三坐标,那个很慢的,0.15的位置度也不是很高,不必要
目测应该是安装孔吧?卡尺卡卡一般OK拉。。。你这个孔应该是钻模做的吧?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如果孔本身有尺寸公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当然是检具快速,做好一个样板,拿活上去套一下,能进,OK,不能进,淘汰,你要仪器干嘛?一般用三坐 ...

是钻模做的,检具总是放不进,敲一敲勉强能放进去,怀疑是检销太长了!

网友:
用三坐标检测仪,条件限制的话,就用加工中心,测量孔的位置,然后计算出来也是可以的,会有点偏差,但不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钻模做的,检具总是放不进,敲一敲勉强能放进去,怀疑是检销太长了!

应该是你检具的问题,我估计你检具做的不好,五个孔同时塞销肯定不好放的
你需要做的检具就是一块板,上面打好孔,中间应该还有定位孔的吧?位置度要求按照1/3加工,然后磨五根销,一个个插进去,我保证OK,这样的检具我做过太多了。
没必要全检,首检一次,巡检两次,OK了!(因素变更要重新首检的这不用我说吧?)

网友:
你检具设计的有问题!
检具肯定比三坐标快了啊!你不从检具设计入手,还要买仪器?舍本逐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检具的问题,我估计你检具做的不好,五个孔同时塞销肯定不好放的
你需要做的检具就是一块板,上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