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美国冷饮杯螺纹规格,请教

楼主(2012-09-07):
      我这里有个美国佬 寄过来的冷饮杯说要我们做杯身  杯盖不做 杯盖老外自己提供  可杯盖和杯身是螺纹连接的  我测量了一下这个螺纹  不像是 中国的普通螺纹尺寸 也不像梯形螺纹尺寸  有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螺纹哦  还有这个杯子是透明的 不能准确看出牙的轮廓

网友:
美国用的是英制

网友:
你把杯子切一下,看看螺纹是55°还是60°。牙型如何。再查找相关螺纹标准。因为螺纹标准很多,不是个简单的英制或是米制就能区分的。或是上个图大家猜一下给你个方向也好!

网友:
英制螺纹,拿塞尺测量用的是多大的牙,再考虑能不能加工

网友:
如果是美制还要麻烦些,种类很多,一般是UN的

网友:
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是指什么的,这个容易晕,能不能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