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夹 ? 加工中心加工

楼主(2012-09-07):
怎么做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
一次装夹肯定是不行的,你要加工哪个面时,就得夹住两侧面或销柱定位。具体看你工艺流程怎么样。

网友:
最好有图纸,以便掌握形位公差

网友:
想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吗

网友:
这个以前客户拿过类似的东西来我们这里帮忙加工
每个加工位置根据零件已有的孔做定位销固定
然后用气缸压紧

网友(点评):
重新装夹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点评):
重新装夹是会有误差,如果不想重新装夹,那要看楼主的加工中心是几轴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阀门上的零件,怎么设计工装,要结合你那边的工艺及产品图纸,设备有哪些?加工中心是几轴的,立式还是卧式

网友:
先找一个粗基准做定位加工,再找精基准加工,装夹时根据基准和零件使用时应该保证的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来决定夹具的装夹方式,

网友:
你这个泵体的话,应该先找一面做粗基准加工主要的孔,然后以孔做精基准加工其他尺寸,可根据加工基准确定出夹具装夹

网友B:
这个活肯定有同轴度要求的,如果有卧加最好,可以旋转一次性加工,同轴度能保证在0.02之内,如果是立加的话,我只能说你孔尽量做准来作为第二面的基准孔来加工了。
这孔精度应该比较高,公差估计也就0.02左右吧,肯定是精镗,你可以适当收缩公差,控制0.015之内,定位孔用的圆柱销精磨一下,选一个H7/g6的配合试试看,应该能满足你的加工需求。

网友:
对加工中心比较感兴趣,进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活肯定有同轴度要求的,如果有卧加最好,可以旋转一次性加工,同轴度能保证在0.02之内,如果是立加的话 ...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   只不过我想改进一下工艺   我们是先车轴承孔和大腔,剩下的孔都是加工中心做的。先车耳板面做经基准,然后用胎芯在车另一面保同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是汽车转向泵的泵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   只不过我想改进一下工艺   我们是先车轴承孔和大腔,剩下的孔都是加工中心做的。先 ...

既然你们已经做出来过了,那么原来的工艺路线出的问题在哪呢?你没有说清楚,是否是我说的同轴度不达标?或者你们现在的工艺比较浪费时间呢?也不对啊,车肯定比加工中心上快啊,不过打孔周围的安装孔肯定还是需要做钻模加工的。

网友:
老麻烦了,先根据图纸找出如基准 一次是完成不了的
这应该有其他工艺吧?

网友:
要加工哪个面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多提点建议和解决方法啊  谢谢了

网友:
根据图纸要求,在看用什么样的机床

网友:
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设计一套工装夹具,我们公司是专业设计工装夹具的,你可以把图纸发过来我帮你设计下。

网友:
怎么装夹是根据图纸的要求来定,你这样笼统的问,每法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的。

网友:
做个工装

网友:
我见过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零件,是铝锻件,用五轴加工中心做的,用轮廓定位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 方法  以后还有什么不懂的  请指教

网友:
专用夹具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吧,没用夹具加工中心也白费

网友:
应该是阀体,应根据图纸决定工艺

网友:
没有精度   与形位公差要求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只是三维一个视角图,无法确定能否一次装卡加工而成,需要多视角,或二位图纸,如果有可使用的工艺基准的话,或可以加工出工艺基准,就现有图样来说,在五轴加工中心,或立式或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工作台上需要合适的立卧分度盘配合,分度盘精度,需要根据加工工件的精度制定)。

网友:
我认为楼主应该 明确标注 加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