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瓶热灌装饮料的前道对物料的杀菌问题

楼主(2012-09-07):
请教各位:对于PET瓶热灌装饮料除了采用后道杀菌(用倒瓶链杀菌)外,对于在灌装前调配好的物料需要杀菌吗?

网友A:
要知道:倒瓶杀菌工艺,是利用物料的温度,来对瓶盖杀菌的,换而言之灌装前的物料已经高温杀了菌的!

楼主:
好的,学习了,另外,我想再请教老马哥一个问题,易拉罐的灌装饮料是如何进行真空检测的?

网友B:
易拉罐灌装一般采用等压(加二气化碳或者氮气)或常压灌装,不存在什么真空检测吧。因为易拉罐轻薄,里面一有真空罐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拉罐灌装一般采用等压(加二气化碳或者氮气)或常压灌装,不存在什么真空检测吧。因为易拉罐轻薄,里面一 ...

严格的说是需要配易拉罐真空检测设备的,以防止易拉罐的密封差导致漏气~

网友:
,一般食品饮料、制药的电磁阀是要求流道设计无死角(防止二次污染),同时要求接触介质的弹性密封材质是食品或者医用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我们代理的美国Peter Paul电磁阀就是专业的,现在很多国产灌装线,和制药设备都用国产电磁阀,所以一直导致食品安全隐患,唉!

网友C(2013-01-21):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倒瓶杀菌工艺,是利用物料的温度,来对瓶盖杀菌的,换而言之灌装前的物料已经高温杀了菌的!

请教酸性调制乳冷灌装和热灌装杀菌工艺分别为什么?包装形式为PE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酸性调制乳冷灌装和热灌装杀菌工艺分别为什么?包装形式为PET,

乳品蛋白含量高,不宜采取这里所说的热灌装杀菌工艺,一般采用巴氏或UHT杀菌工艺,之后再冷却,无菌包装!
但也有人采取包装后连瓶子一起进入杀菌池消毒的,这要72以上的温度,时间看情况而定,瓶子需要顶得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乳品蛋白含量高,不宜采取这里所说的热灌装杀菌工艺,一般采用巴氏或UHT杀菌工艺,之后再冷却,无菌包装! ...

PH4.4-4.6之间,现在想增加产品包装形式,以前用的无菌利乐包产品!现在想做塑料瓶的。请继续指教

网友(2015-05-14):
国内无菌冷灌装相对做的厂家少,热灌装相对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