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花键是DP16/32的

楼主(2012-09-07):
我一个花键是DP16/32的, 压力角是30度, 11齿的,  还知道齿根圆是18.63, 请问齿顶圆是多少?还有模数是多少?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6bea3748e45c3b3567ec8b8d.htm   这是英制渐开线花键,是双径节制,你看下,上面有算法的

楼主:
我看过了不过这个地方不明白也没法算啊 ha=ha*m2还有这个ha1+c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哦 不是ha=ha*m2,是ha=ha/p1这个地方不大对吧

网友(2013-10-25):
2楼的文件是径节制齿轮计算,渐开线花键是双径节制,16用来计算齿高,32用来计算节圆,这种双径节制渐开线花键,有标准齿和短齿两种,一般汽车工业用短齿,机床用标准齿,大径和小径的计算也不相同,但节圆是相同的,具体可以参考美国的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4-01-17):
不知道咋弄个的  弄了半天 计算出来还是不对奶奶的

网友:
这东西确实不太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