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台拉键槽的拉床

楼主(2012-09-07):
我们公司想自己土做一台拉键槽的拉床,,这个拉刀的模头怎么做?(也就是连接拉刀的这个工装,不同规格的拉刀是通用的吧)拉刀孔与键槽的模头设计好了,床身与减速箱也做好了,就差这个了,原打算到有土拉床的单位去看一下,就是没有时间。有知道的说一下怎么做。

请教了,先谢了哈。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做啊
专业厂家可以做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自己做啊
专业厂家可以做这个啊

呵呵,自己有加工设备,现在行情不好,自己做做也无妨,又有现成的减速箱!!!

网友:
既然用现成的的设备改制,可根据所用设备的夹持特点设计夹头,然后在设计拉刀的牵引头时。按夹头尺寸设计就行了,如买成品拉刀,就反过来设计夹头就行了。看我的帖子机加工趣闻—工艺是如此先进的

网友:
简易拉床,以前做过丝杆螺母传动的,也做过液压传动的,做得还蛮讲究。不过现在市场上液压传动的简易拉床只卖一万多,讲究不起来了。
楼主方便的话,可否先说说设计方案。方便的话,贴几张设计图出来,大家讨论讨论,也好让没接触过的人有点印象。
如果楼主愿意这样做,这个拉刀夹头,当然可亦给出两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
看看拉刀设计的手册,有专门的章节是介绍拉刀夹头的,
这书我都见过,一时找不到了。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90883.html
好像是这个书,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