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工的铜套外径尺寸应该怎么取?

楼主(2012-09-07):
如图,是我测量的一个孔的直径,从数据可以看出,那个孔已经有点椭圆形了,我需要加工一个铜套安装到孔上,需要紧配合,我想请问一下,我加工的铜套外径尺寸应该怎么取?

网友:
测量,以圆周上主要尺寸为标准,尺寸过小位置可以修正下,内径需要留余量,装配后需I加工

网友A:
加工一个C字形的铜套,外径取330.5,镶嵌到原孔里面,(最好接触面涂覆厌氧胶,)用液压或平面敲打方式镶嵌后再修正内孔径!

网友:
既然是还要装配铜套,建议将孔径再修整一下,椭圆0.9mm确实有点太大,若无法维修可先将铜套加工成比上限尺寸小0.05mm,套孔开粗然后压撞到工件内,在进行精加工,防止铜套也出现椭圆的现象

网友:
你就车一下呗  然后在车铜套

网友:
+0.05
我铜套一般都是过盈0.1

网友:
加工一个C字形的铜套,外径取330.5,镶嵌到原孔里面,(最好接触面涂覆厌氧胶,)用液压或平面敲打方式镶嵌后再修正内孔径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一个C字形的铜套,外径取330.5,镶嵌到原孔里面,(最好接触面涂覆厌氧胶,)用液压或平面敲打方式镶嵌后再修 ...

我们公司的机加工设备不能加工一个C字形的铜套,而且装上去了,不能上车床什么的去修正内孔。

网友:
肯定得先把孔镗一下啊,要不你的铜套能保证紧配合时不变形啊,即使你按照你测量的尺寸加工,因为本身不是椭圆,也会变形的,到时铜套内孔肯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