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指什么?

楼主(2012-09-07):
如题,这有个具体的图....

网友A:
TYP是典型的意思,这表示的是中间形状到个边的距离为.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是典型的意思,这表示的是中间形状到个边的距离为.125

那和没标TYP有什么区别呃....

网友A:
没标你就估计尺寸去吧,有个位置是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标你就估计尺寸去吧,有个位置是不知道的

呃..谢谢了...

网友B:
跟壁厚有点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壁厚有点像啊

.....
跟2-M3这种标注的意思一样吧...
相同特征就用在后面加TYP表示...
如上图的左壁厚是没有标注的..如果没有TYP,那就等于漏标了..

是这个意思吧...
刚刚理解..
个人愚见..

网友:
7楼正解,俺也是前段时间刚搞明白。

网友:
就是英文Typical的缩写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TYP 类型,就是图纸上遇到与标有typ处相同的项目时,都以此处标注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