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设计这个皮带轮的大小?

楼主(2012-09-07):
台钻攻丝,转速为多大较好!如果想在台钻上在加一个皮带轮,怎么来设计这个皮带轮的大小。

网友:
一般台钻上用的都是塔轮,根据不同材料,钻头直径改变转速

网友:
根据所需功率大小,然后根据传动比来计算扭矩弯矩,最后选定皮带轮大小及槽数

网友(2012-10-12):
一般台钻都可以调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