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转台上的轴承结构,请教

楼主(2012-09-07):
现在有一个水平转台以低速旋转(30r/min),上面物体重量为40KG,再加上旋转板约60KG,因为两块板之间的距离限制,目前采用上面一个推力球轴承(51117)承受轴向力,下方再辅助以2个深沟球轴承(6010ZZ)以平衡倾覆力,因为以前都是把推力球轴承放在下方,请教高手:
    1.该方案是否可行? 轴承的承受力是足够的
    2.转盘直径445,转轴与转盘连接处的直径是120,是不是合适?
请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2-9-9 16:08):
修改后的图在24楼,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没问题,楼主可以试制一台试试效果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就是时间比较紧,没有实验的时间,再说老板也不给这个成本,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用是没问题的,或者也可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即可。菜鸟意见,主要是对轴承及轴承支承方式的选择这块也很迷糊,这块学问大,顶起来让专业的家伙来分析一下

网友A:
选用推力球轴承就成了,没必要再加装深沟球轴承。60公斤负载,不是很大,转速也很低,选用推力球轴承足以。你可以参考手册,选用适当推力球轴承。另,推力球轴承偏心量比较大,你在设计中应该注意!

网友:
向心轴承最好距离远些,楼主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2,第14楼是我以前想到的一个结构。

网友:
我的建议是深沟球换成带锥的双列圆柱滚子,这样径向间隙可调。或者两个圆锥滚子也可以。总之径向要可调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 看不太懂 径向可调是指调整径向间隙?还是指调整游隙?

网友(点评):
径向间隙

网友(点评):
径向间隙是设计公差和加工定好的,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调节

网友B:
      转轴下方还得有减速器及电机吧。如果是这样的
结构,連两个深沟轴承都不用。带电机的星摆减速器
输出轴与转盘下的120轴(期内孔与输出轴)直接相
连就可以了。
      我前不久做了一台转盘,转速0.8~2.4rpm.就是
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推力球轴承就成了,没必要再加装深沟球轴承。60公斤负载,不是很大,转速也很低,选用推力球轴承足以。 ...

呵呵   谢谢!
下方使用深沟球轴承组合就是保证旋转轴位置不会偏心

网友C:
如果採用交叉滾子軸承  12025  只要一個軸承就解決所有問題,空間小,組合費用也低...供參考!!

网友D:
很低的转速,很小的负载。从楼主贴出的图估算,用了轴径直径约50的丁字轴,轴上端直径120平台承受轴向力。楼主的设计也太豪华、太繁琐了一些。
不说这根轴用不管是棒料是锻件还是焊接件的成本和麻烦,先问一问,按楼主的设计,你准备如何装配?使用后如果要更换轴承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前辈一言中的,我还在想比较华丽的问题呢,你就把楼主设计中比较实在的问题指出来了

网友(点评):
学到很多。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採用交叉滾子軸承  12025  只要一個軸承就解決所有問題,空間小,組合費用也低...供參考!!

好的!我了解下这种轴承的资料,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轴下方还得有减速器及电机吧。如果是这样的
结构,連两个深沟轴承都不用。带电机的星摆减速器
输 ...

呵呵  谢谢!
我这个不是自动的  是靠手动转的,加深沟球轴承主要起中心轴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既然如此,怎么还要求30rpm. 那么就按您的方案办。

网友(点评):
呵呵 人手转也要有转速的 大概就是这个速度 谢谢

网友:
看一些厂家自制的抛光机转盘,就是一个涡轮蜗杆轴上直接加了一个转盘,载荷也上百斤

网友(点评):
呵呵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有图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低的转速,很小的负载。从楼主贴出的图估算,用了轴径直径约50的丁字轴,轴上端直径120平台承受轴向力。楼 ...

呵呵   在元帅大人面前什么都是小CASE  我刚入行  还请您多指点,谢谢!
说我设计的豪华   呵呵   一共用了三个轴承,一个轴承座,一个旋转轴(带大法兰)
推力球轴承51117  内径80,外径110,深沟球轴承6010ZZ内径50,外径80,当然相对于这些负载来说是绰绰有余了
如何加工指的是那个大法兰吗?或许可以先焊接再车、磨
至于装配,应该是这样的:先将推力球轴承上半部分装在旋转轴上,再将推力球轴承下半部分装在轴承座内,接下来将旋转轴装在轴承座上,再安装两个深沟球轴承,最后装卡簧,然后连轴承座安装在底板上
请您指正,谢谢!
如果用最简单的机构该怎么满足工作要求?谢谢!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内径和轴、外圈与轴承座的配合准备怎么选?考虑过装配时轴承在轴和套上的移动距离吗?轴承装上去后还准备拆吗?

网友(点评):
拆轴承确实很难,汗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深沟球轴承用6207,推力轴承用51118。
这种转盘着重考虑轴向稳定,只要负载重心在推力轴承滚道内,就不会有问题。
另外,因为是手动,所以采用了这个结构。像这种低速轻载的转盘,如果回转精度要求低的话,直接装在减速机出力轴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点评):
呵呵,我思路方向也是这样,前辈的速度这么快就给方案了。向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呵呵   鞠躬感谢!太感谢了!
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就是这个结构貌似轴可以向上攒动,如果人在工件放偏或者将工件从圆盘上推出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倾斜,进而可能会卡死?汗,请您再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轴攒动不会的,它不受轴向的载荷。圆盘有倾覆扭矩时,轴和圆盘的配合、以及两个深沟球轴承协同抗扭哦。佩服老前辈啊。

网友(点评):
呵呵 谢谢谢谢!那我仔细研究下,把元帅大人的方案吃透,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有一点点小小的疑问,就是这个结构貌似轴可以向上攒动'--是的,轴承/轴哪有不定位的?人一拉不就拉开了。。。。

网友(点评):
您的转盘那么小,重量又那么轻,想叫他倾覆都办不到。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然后加一个推力滚针轴承 角接触球轴承承受轴向重力,滚针轴承面接触,防止攒动

网友(点评):
不过害怕前辈的方案,要攒动也不容易

网友E:
建议用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交叉滚子轴承

大材小用,设计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然机器贵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老师傅 这种结构推力球轴承最好还是要锁紧吧。

网友(点评):
单向负载,锁紧与否无伤大雅。真要锁紧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前辈   对这个结构还有几点不解之处,请教下:
1.推力球轴承只固定外圈?在不固定内圈的情况下,这种轴承会径向晃动吧?
2.深沟球轴承6207内径35,外径72,远小于51118的内径90,也就是说深沟球轴承除了底部有支撑外,上方是悬浮的,这样的机构安全性是不是有点欠佳?
3.个人认为,轴和上方的转盘还是要锁紧的,同时也要在轴向方向上限制轴可以向上攒动,毕竟,工件进出圆盘时都是偏心的,有攒动可能会造成倾斜的状况.
请您再多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去酒楼,见过带转台的圆桌没有?

网友(点评):
呵呵 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
现在这种专门用于转盘的轴承很多,一个就搞定,而且外形很小,没必要自己费心设计各种组合。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F:
算了一下,用两个6208就够用了,负载按100kg,负载系数选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前辈   按照您的方案  我又简单的加了一个轴承盖  一个定位套筒  ,不知道您认为这样可行不可行,谢谢!
转盘锁在转轴上方,还有键连接

网友(点评):
要固定轴承,在轴承座内孔上下各用一个孔用弹性挡圈;轴顶端锥孔开槽,锥塞涨紧。平键也不用,就可以解决,哪里要这样繁琐。另外,固定轴承座的螺孔,可以打在轴向轴承下面。

网友(点评):
不过如果整体结构可以的话,最好还是22楼提出的方法,用一只转盘轴承搞定,不用轴、深沟轴承和轴承座。

网友(点评):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了一下,用两个6208就够用了,负载按100kg,负载系数选2.

呵呵   只用深沟球轴承?虽然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用深沟球承受轴向力吧
谢谢!

网友(点评):
只要买足要求即可,不必非得轴向力用推力的。我们公司的焊丝筒底座,轴颈30,上面焊一张钢板,焊丝筒250kg。下面两个6206轴承,完全没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 没有计算过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多大的轴向力 如果您知道如何计算的话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比较好

网友:
个人觉得,设计工装夹具时,考虑后面几个问题:1,加工时震动。2,维修方便,3,成本。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方案不可靠,这么重的东西   在旋转的过程中肯定有惯性力存在,用只承受轴向载荷的平面轴承是不合适的,建议上面用角接触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下面用深沟球轴承,并用螺母调整轴承间隙

网友:
交叉滾子軸承一个就够,带安装孔的理方便

网友(点评):
价格怎么样?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G:
新的价格我不清楚,不过我有拆机的,可以给你参考下

网友(点评):
型号多少?价钱几何?谢谢!

网友:
思路还好,只是轴加工制作价格不低,焊接的还好,做成整体的话,料的钱就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按照您的方案  我又简单的加了一个轴承盖  一个定位套筒  ,不知道您认为这样可行不可行,谢谢!
...

下面的深沟球轴承轴向定位有误。

网友(点评):
可否再指点的清晰点,谢谢!

网友H: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最普通的分度转盘结构的思路,   在承重方向一个轴承都没有,   如果回转精度要求不高没必要这么复杂。
大体是: 一个轴孔配合实现回转, 轴端采用一个可调整螺母对一个摩擦垫片预紧防止窜动和调整旋转阻力 ,非常简单,
我也是有一次维修更换蜗轮才发现的,还是得佩服老一代的设计!
当然是吸取不是照搬,毕竟分度盘速度低,工作时间短。
建议采用两个推力球轴承,下端用螺母锁紧OK  ,注意搞个密封保持润滑,经济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最普通的分度转盘结构的思路,   在承重方向一个轴承都没有,   如果回转精度要求不高没必 ...

呵呵  多谢指点!
不知道方不方便贴贴图片上来?多谢!

网友:
直接一个交叉滾子軸承搞定!现在这样的轴承很多!没必要这么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的价格我不清楚,不过我有拆机的,可以给你参考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7.b8c53d&id=9613821673
这个你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看过了 太贵了 还是用普通轴承便宜

网友:
推力轴承足以,其余也较为笨重,几十公斤重,没必要做这么祚实。

网友(点评):
呵呵 不止是轴向力 还有径向力

网友(2012-11-24):
老师说了装配的问题 你能不能加以修改下

网友:
你干嘛不用交叉滚子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依照23楼的图纸已近加工,并已经装配完成使用中,目前运转正常!
可能这种配置是有点奢侈,但是客户喜欢这样牢固的结构,最终还是采用了这种结构,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不错,既集思广益,又不拘泥于某些设计思想,还能自己动脑子。。
不过说,这个设计的余量太大了些。。。您的负载再增加10倍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呵呵 客户要求10年都不会坏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
用一对角接触球轴承,加一个推力滚针轴承足矣,至于结构,考虑安装,维护方便即可

网友(点评):
是的,只不过我用的是两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
一直没搞的很懂  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3-03-30):
用小一点的回转支承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近要用到这种结构,学习一下。

网友:
实践应用中可以学到各种轴承的适用场合!受教了!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设计吧。

前辈,如果负载不大(约300KG),但是回转精度要求很高,约0.01,这个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用高精度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
大侠,请问你顶上那个推力球轴承需要预紧吗?
如果预紧,那用什么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2014-10-26):
大师很多,一天时间都在社区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5-04-01):
受益匪浅!

网友(2019-12-17):
马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