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突然发现有个膨胀定位销,不知作何用?

楼主(2012-09-07):
今天突然发现有个“膨胀定位销”。

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
抢到沙发,这东西要不是太小的话是一种快速夹头

网友:
看一下了

网友:
我看怎么像是装夹套啊

网友:
擦,塞进定位孔,定位用的,很方便。比圆柱定位销好用多了。圆柱定位销得用力压进去,这个不用,直接稍微用力就可以塞进去

网友:
和膨胀螺丝一个原理,定位精度应该比圆柱销差

楼主(2012-10-15):
只是现实工作中还没有碰到过这种 用法,不知道使用效果!

网友:
是不是装进肖孔后,拧紧张紧螺丝使其膨胀定位? (膨胀后直径在轴向上游锥度吗?),应该可以用到有拆卸需求的定位机构吧,常用的定位销是过赢配合,需压装--一次性,破坏性装配, 这个应该可解决这个矛盾,但定位精度可能会稍逊。

网友:
这个精度还算高,用在内孔磨床上省了重复修爪子的麻烦,外圆做成一样大,内孔不一样就可以塞大小不一的轴进去

网友(2017-12-04):
精密膨胀销
PRECISION EXPANDING DOWELS
材料:钢,洛氏硬度Rc 50-55
自找正,重复精度在+/- 0.013mm以内
胀销上下部分分别先后胀紧

网友(点评):
涨见识了

网友(2021-11-08):
没见过,是好东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