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气电量仪和进口的比较有何区别?

楼主(2012-09-07):
   请问

国产气电量仪和进口(如马尔,马波斯等)的相比较,除了价格方面的区别,在测量精度,使用性能,可靠性,稳定性等等各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是很懂  我们厂买了好几个个国产的   最长时间的用了两年 感觉还行

网友:
我们厂很多气垫凉意,进口的

楼主:
有没有同志知道啊。。。。给点参考意见吧!

网友:
无法泛泛比较。在测量精度方面,和你说的牌子,有的差异较大,有的没有差别甚至更好;使用性能这个方面,和你说的牌子,有的差异较大,有的因为就是考虑中国人操作习惯,可能更好;可靠性,稳定性方面,普遍来说当然是老外的可靠性稍微好一些。

网友:
看你精度是什么了,够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们的产品比较精密。。。公差只有0.004MM,所以对量具的要求也比较高些。

网友(点评):
0.004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