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车前辈指点:该图报价和工艺

楼主(2012-09-07):
求六角车前辈指点:

求该图报价和工艺,材料是 65Mn  热处理   HRC50-55

楼主:
材料是 65Mn  热处理   HRC50-55

网友:
磨 线切  ?  好薄的件  单件还是批量?
关注下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这么高的公差要求,而且薄件容易变形,在中国估计没多少家能做得出来。

网友:
这个图画得有问题,35°倒角的地方。
按照图纸的要求,小批量的话估计没有三位数做不下来。

网友:
冲压
也许可以
模具费不便宜

网友(点评):
冲压边缘 塌边 而且还要去 热处理

网友:
磨,线切割拉片,再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最后磨那个35度的尖角。是我,我就这样子干。

网友:
工件太大,平行度不好搞,不一定磨的出来。

网友(点评):
平行度 都可以保证 关键是最后 两面平面度如何保证 磨 这个工件其实不好磨得

网友(点评):
确实不太好磨,也不一定磨的出来。薄都不算太薄,就是有点大。

网友(点评):
而且厚度 1丝。公差。至少我知道 中走丝切片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点评):
切下来直接就变形了,这个一定要磨才能保证平行度。

网友(点评):
对啊。。蛋疼啊。各种求救

网友(点评):
磨出来不平的,变形

网友:
关键是线割时不变形。用夹板来保证。

网友:
可以5件一起开料—真空处理—粗磨—线割外形—线割剖片—磨平面

网友:
向这个件的要求,磨完后,要研磨的。而切线切割也不能用普通的要慢走丝才行。

网友(点评):
您做过类似的工件吗

网友:
我以前给外貌做过异性垫片,量大是用冲牟落料的,平行度要0.003的,就是研磨解决的。

网友:
怎么磨啊,变形

楼主:
研磨  1件 两件 还可以弄 130多件  半年都出不来

网友:
个人看法,厚度尺寸保证了,平面度自然也就好了,因为你的平面度公差比你的尺寸公差还要大,所以这长图纸是有问题滴

网友(点评):
有道理。实际上也就是说 平面度要求 也是1丝 还是两面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要求好高哦

网友: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东西设计有问题

网友(2017-03-17):
感觉35度角的地方,慢丝可以割出来吧